桌面cpu平台功耗高,不适合做nas

楼主:
弟弟有个小主机,黑群辉的,说是不开机了,拿来我折腾一下
AMD的CPU,200GE,最高功耗35瓦,内存8g的ddr4 2666,单条,单4t硬盘,16g的固态做系统盘
直接换飞牛,还好是一块4t硬盘,倒腾数据比较简单,用UFS_Explorer读取,复制到别的硬盘上,再上传到飞牛上就行了

但是测功耗是真的发现问题了,不接4t机械硬盘,单独小主机在CPU负载0%的时候,功耗是26瓦了
上了一块机械硬盘,直接到33瓦
在桌面平台算是省电的,相比较下,笔记本平台的CPU,或者低功耗CPU更适合做nas

我用J1900的小机器,外接一个128g固态,整体才7瓦
长期通电的nas,还是建议省电的低功耗CPU,桌面平台标准CPU不合适做长期通电的nas

网友:
AMD也有超低功耗的,只是不常见而已,你拿普通的台机U跟超低功耗的比...

二○二五年十月二日

网友:
用的什么电源,有的电源也很费电,曾经测试过一个电源,空载就有将近10W功耗

网友A:
老迅弛笔记本能装吗?那个年代是用win98或者win2000的。

网友:
实际上amd新款cpu同等性能下比intel更省电,tsmc的7nm制程和intel 14nm制程差距摆在那,网上有测评,intel不止高一点点。

网友B:
同样35W功耗,intel性能可能只有amd性能一半,查了下天梯图,如果200GE算100分的话,J1900只有27分,呵呵

网友C:
如果AMD免费,Intel要花钱买,哪个划算呢?大了30瓦功耗,一年多出多少电费?哪位大侠给算算?

网友D:
J1900是SoC平台,也就是嵌入式平台,一般作为工控机或者平板、一体机的,AMD 200GE是低耗AM4平台的,属于标准桌面CPU,不是一个体系的当然没法比

另外,AMD 200GE能手动指定15W功耗,试试?

网友:
奇怪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AMD免费,Intel要花钱买,哪个划算呢?大了30瓦功耗,一年多出多少电费?哪位大侠给算算? ...

30瓦,一年,一直开着,电费14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迅弛笔记本能装吗?那个年代是用win98或者win2000的。

应该可以的吧,按理说,只要能用u盘启动的就能安装
飞牛的安装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35W功耗,intel性能可能只有amd性能一半,查了下天梯图,如果200GE算100分的话,J1900只有27分,呵呵 ...

目前手上就这俩机器跑nas,没有其他的东西作比较了
性能上肯定不对等,j1900确实属于省电类型的,和桌面的没法比,我去改标题
应该是桌面处理器的cpu,不适合做nas,笔记本那种省电的CPU应该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J1900是SoC平台,也就是嵌入式平台,一般作为工控机或者平板、一体机的,AMD 200GE是低耗AM4平台的,属于标 ...

查了一下,bios上可以设置,具体还没试,回头改一下看看,应该能降几瓦的功耗
3楼说的也有道理,我看了电源,不是有名的几个牌子,也没有80标,电源本身转换效率估计也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bios上可以设置,具体还没试,回头改一下看看,应该能降几瓦的功耗
3楼说的也有道理,我看了电 ...

AMD主打一个折腾,性价比从来都是拉满的,给他点信心

网友E:
NAS不是有单独的CPU吗?你用台式机的CPU功耗当然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S不是有单独的CPU吗?你用台式机的CPU功耗当然高。

弟弟当年配的小机器,他也没算功耗什么的
我的那个j1900是开店送的小机器,闲置了刷个nas玩玩
以前折腾过黑群晖,太麻烦,还是飞牛省心

网友:
想搞个NAS玩玩,只有小PC主机,好像不太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30瓦,一年,一直开着,电费144元

谢谢,比单独买个INTEL的便宜就行

网友:
同时访问的时候就想换u了

网友:
家用电费其实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