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eng开卡问题 id识别出来了 但是没查出颗粒具体信息

楼主(2025-10-02):
今天玩个SM2263eng的主控,id识别出来了,看样子该没啥,但是没查出颗粒具体信息,该用啥软件用,请教下。

楼主:
id最后那个f2是不是识别出错了哟

网友:
ID应该是对的,找东芝的开卡工具试试

楼主:
找了几个63xt和63en的,都识别不了颗粒,有人能贡献下吗。

网友:
Axx=Sandisk,256Gbit,45,3C,98,B3,76,F2(BICS3)(SM2263)
Sandisk,256Gbit,45,3C,98,B3,76,F2(BICS3)(SM2263)=45,3C,98,B3,76,F2,4,16,1952,012288,0768,02956,02774,01000,02,01,01,1,12,00,0,99,7F,01,0000,A2,00,00,00,00,25,10,00,60,00,09,11,8F,00,040,2,0,02,04,06,FF,01,05,3,05,0001,0001,FF,41,0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0000,00,0004,00,00,0000,
在63xt bics3或63eng bics工具的FlashDB\Flash.set的合适位置添加这个参数,xx改成对应的数字,应该可以开

网友A:
额 看起来你这个是63eng当63xt开卡的板子,只能用63xt的固件了(没有缓存,eng ad不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看起来你这个是63eng当63xt开卡的板子,只能用63xt的固件了(没有缓存,eng ad不好开)
...

是的,63EN当作63XT用,只能用63XT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