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铁塔电池保护板是拓邦的吗?

楼主(2025-10-03):
如图,谢谢各位大佬解惑!

楼主:
真的很惭愧给大家添麻烦了
现在补发一些图片

网友:
没见过这个啊,

网友:
应该是的,接上位机试一下,我有块排线的排列和你这个是一样的,

网友:
图片要完整一些,配上特写,这样才便于分析。

网友:
再拉近拍个特写看看

网友A:
我的60v30ah的就是这个拓邦保护板,2.53版本的可以用

楼主:
我看了下你的帖子你的那块是带按钮的吗?

网友:
我没这方面的经验,不敢确认

网友:
新板,分辨不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你的帖子你的那块是带按钮的吗?

我的是带按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带按钮的,

带按钮是天邦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60v30ah的就是这个拓邦保护板,2.53版本的可以用

我的6030也是这个板子,但是不能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晚上下班回去用软件读一下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