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3量产心得和固件提取

楼主(2025-10-03):
配置双贴8ddj,东芝的板子马甲03标,工具Phison MPALL v3.63.0D for Netac其实问题不大
固件选择
BN建议用114M和117M
一、FW10M 10可以使用(除FW03FF01V11210M特殊,IM颗粒用,8ddj只能10M以内),
       最高速度(108和110版本)96M写入180读取,散热跟上是没问题的
       BN114M+FW03FF01V10110/BN114M+FW03FF01V10010M写入降速,写约40M读68M,主控体质不好使用,降速完跑圈能过
       同一个盘拆的颗粒,同样使用BN114M+FW03FF01V10310M速度73M一个可以过,其他四个跑圈过热掉盘,重插可以,
       跑不过的这4个盘上这些8DDJ颗粒放慧荣3268M 3267AE IS903上使用是可以跑圈通过的,判断为主控体质不好
二、53M ED3颗粒使用 TC58TEG7T2JTA00
三、50M 是普通TLC

注意事项
正片高格工具报错0x1042的话短接FLASH29-30后可以解决,不需要清空颗粒再上机
颗粒选择大于等于19nm的颗粒,11010M还没去测试9DDL能不能用,因为用这个固件DDJ识别是DDK
FW50110是可以15nm颗粒,但是没文件给我提取只知道是DT Ultimate G3
看文件大小判断FW是TLC MLC不可取啊

提取固件

错误工具PS2303_psychson_r1和phison-2307-BadUSB-master(git上拔下来的)还可以做代码渗透
原理是使用BN进boot模式开盖提取U盘现有固件,反正我提取过,大小201kb不对,也刷不进,内容要么空,要么底部变明文

正确方法感谢@eboy998在下面帖子提供的方法
原理:原厂升级EXE程序中提取固件
金士顿DT111/16GB优盘拆解 居然是PS2251-02-Q主控 - 第2页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你得首先要有想提取固件的主控对应的固件升级程序,我以你说的2303升级程序举例。
用相应的工具打开固件升级程序你想要的资源就在这个目录里,里面包含Burner FW IDBLK_TIMING 和一个文本ini的配置文件,你把这些资源导出来就可以了。
导出的文件会保存在C:\Users\用户名\文档\Resource Tuner 2\Projects\这个目录下

我提取出来的固件需要去除一部分,如图BN和FW提取出来都会多这些,正确的固件就是BtPramCd开始。提取出来改完的BN03的校验和BN03V117M的一样

网友A:
有个吃灰的U盘好像是这个主控回头看看

网友B:
我很笨,刷过两次都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吃灰的U盘好像是这个主控回头看看

128的不知道,以前应该是07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笨,刷过两次都没成功

没资料的话白瞎

网友:
群联不是一般人玩的

网友:
这是高技术人才

网友C:
群联这主控我是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联这主控我是怕了

03q这个主控其实就是后期的07v但是不稳定

网友D:
PS2303_psychson这个小程序是针对一个正常使用的PS2303主控的U盘来读取固件的,开发者似乎是以他手中的一个实例TLC颗粒的U盘编写的所以读取固件大小取的是201KB,他没有考虑到2303的固件还有217KB,249KB大小。而且在读取过程中好像也有问题,生成的FW.BIN是空的。要是有那位懂编程的好心人士能把这个小工具修补完善一下就好了,毕竟如果能直接从好U盘读取固件那用处就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S2303_psychson这个小程序是针对一个正常使用的PS2303主控的U盘来读取固件的,开发者似乎是以他手中的一个 ...

正常使用的201kb的Tlc2.0.x53的试过,应该是bn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