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一个HDMI显示屏

楼主(2025-10-03):
收了个故障7寸便携显示屏,故障现象为HDMI接头缺失,焊盘损坏,网上购买一个mini HDMI接头母座,前插后贴的规格,焊接好后飞线链接HDMI引脚,通电测试显示恢复正常,滴上透明UV胶,紫外光照射固化,搞定手工

网友A:
多少收的?看到好几个没干下手

网友B:
ips屏?不知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s屏?不知多少收的

1920*1080分辨率

网友:
不错,固化胶是啥?透明,白色,绿色,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收的?看到好几个没干下手

35米收来的

网友:
哈哈哈, 大力出故障

网友:
7吋有点小啊,小黄鱼收的吗?

网友:
7寸1080屏,加个电池,方便调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35米收来的

不错。。。。。。

网友:
价格倒是不贵

网友C:
还是绿板走线看着清晰舒服,最讨厌黑色板

网友:
真细啊,仔细

网友:
这技术不错啊

网友:
细线不大好焊,眼力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绿板走线看着清晰舒服,最讨厌黑色板

是这样的,最讨厌小米用的那种黑色板

网友:
飞线不错,就是太考验人了。

网友D:
技术不错,那么密集的焊盘挺难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那么密集的焊盘挺难焊接的。

0.4间距的才难,0.5的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