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顿汉布什制冰机加热带维修

楼主:
冰机加热带压缩机待机时间不加热,测量120V电压正常,电阻无穷大,同一台机组两个压缩机上的一样,拆下测量电源121V正常,加热带坏,厂家报价一条约2000元,买两条换上正常,旧的拆下修理,看见引出接线烧白,刮开发现四根线每根100欧,接线压片烧炭化,清理干净,除去氧化层重新压接,包扎聚氨酯高温胶带,涂覆704胶,刮漏用专用加热带硅胶封闭,通电加热正常。

网友:
长期发热,接头氧化

网友:
硅胶填补,可以。

网友:
厂家报价一条约2000元?

这样尺寸的硅胶加热带两三百买得到么。

网友:
加热带也叫伴热带吧,单位上的中央空调散热器管路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这种淘宝只要几十吧。原厂价格吓死人啊

网友:
以为是米国的克林屯布什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