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俄文交流电压电流表头

楼主(2025-10-03):
前些天做变频电机万能驱动器,买了个表头,搜到一个俄文表头,带背光,100A大量程,0.5W起测,价格实惠,虽然俄文,但不影响看数据。
可到货一看,体积太大了,预留空间装不下。拆开看看内部吧

中国制造

虽然量程大,小功率依然精准,用泰克曼10A功率计插座是6.59W,这个100A大量程显示6.52W,精确度足够高了
显示参数有:电压,电流,频率,功率,功率因数

铁氧体磁芯互感器

背部接线图

变压器上写的peacefair,貌似是个仪表的品牌。
而且竟然是硬封芯片,要知道这表头正价才15包邮啊,红包后10元拿下,除了俄文以外,没啥别的缺点

网友:
看着很结实,实用,真不错。

网友:
用料还不错 钽电容

网友:
老毛子的看着就皮实

楼主:
中文版本就贵多了,但内部硬件也可能一样,无奈找不到中文版本的拆机图,不然可以试试改成中文的。不过也可能需要刷程序

网友:
用料还可以,皮实

网友:
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
peacefair的表做工都挺不错的,价格也比其它品牌高一些,俄文应该是出口型号,本质应该没区别,就是语言不同

网友A:
发个俄文的链接来,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俄文的链接来,性价比比较高

店铺把这个表头下架啦,我买的第二个备用,客服都联系让我申请退货了。

网友B:
好东西啊,精度比我30多元买的AC301要好很多,想买。链接的店能私信一个吗?我去蹲一下,万一后面还有呢

我这个30多的,功率分辨率是0.1W起算的,大功率没差,小功率看开关电源待机之类就要看电流来计算。还有这个30多元的是串进去的检流电阻,你这个开口传感器安全多了,大电流也能用

网友:
很实在的一块。

网友:
看似不错的,价格也不错

网友:
不知道电压电流是不是真有效值。

网友:
中国制造,出口转内销。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啊,精度比我30多元买的AC301要好很多,想买。链接的店能私信一个吗?我去蹲一下,万一后面还有呢

我这个是0-100A大量程。已私信

网友:
俄文看不懂的哇

网友:
看做工这价格还是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