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换个好点的电焊台,大家有什么推荐

楼主:
安泰信的936A电焊台用了十几年了,最近在拆焊一些双面板时,特别是铺铜的接地端元件时,感觉力不从心,想换一个电焊台,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预算控制在400元以内。

网友:
预算不高,上高频的120挖的

网友:
淘宝上一搜一大堆,然后再研究琢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
平台上一搜一大堆,然后再研究琢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A:
绝大多数人感觉电烙铁功率不够时,首先想到的是增大电烙铁功率。其实可以换个思路,降低焊锡的熔点,也可以解决功率不够的问题。比如,有熔点138度的锡铋合金焊锡,不用换烙铁,往往问题就解决了,更低熔点的合金也有,我有熔点95度的合金,当焊锡用也是可以的。焊接用低熔点合金,拆元件也可以用此法,烙铁功率不够拆不下来,可以往元件焊接处堆焊一些低熔点合金,低熔点合金就会与原来的高温焊锡浸润、混合,原来的焊锡熔点就降低了,然后将其去除,再往上堆焊低熔点合金,元件就拆下来了。多数人用到大功率烙铁的机会不多,用以上土办法可以省下来买大功率烙铁的几百块钱的。

网友:
一定要买大功率烙铁,也没必要买焊台,天天举着大功率焊台手柄面对细小的焊点,也不是一件惬意的事。为偶尔用几下,完全可以花几十元买个大功率外热烙铁的。

网友:
上高频焊台吧。

网友:
虎牌焊台,支持245、210手柄,你值得拥有,某宝自己去搜

网友:
高频焊台90W/120W
或JBC24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人感觉电烙铁功率不够时,首先想到的是增大电烙铁功率。其实可以换个思路,降低焊锡的熔点,也可以 ...

低熔点的不怕高温脱焊吗?138度的有点担心

网友:
我买的极博星,支持C245和C470的不过超了你的预算,650块。

网友:
九号主控十虎牌手柄丶架子,,,不用T12的话直接9楼的

网友:
一步到位jbc470,连pcie插槽都可以拆

网友:
电子厂在用什么你就买什么,个人使用买个二手高频的就行,快客203H或205不贵,闲鱼上二百多元就搞定一套,记得一定要配原装手柄。

网友:
245或470太好用了,最好买T12,210,245,470四合一那种。如果需要大功率的场合比较少,就在原有的焊台上再单买一大功率的插电式来专门对付大焊点,这样原有的可以接着用。

网友:
936之所以不好用 就是没有配备能够全功率使用的烙铁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熔点的不怕高温脱焊吗?138度的有点担心

电路板一般不大可能超过100度的,那样的话,很多元件就坏了。当然,局部高温也应当考虑,比如说,大功率的电阻、水泥电阻满功率运行情况,毕竟是极少数情况,避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一般不大可能超过100度的,那样的话,很多元件就坏了。当然,局部高温也应当考虑,比如说,大功率 ...

一般电路板不显示,我看电脑CPU经常八九十度,还有固态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