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16.8V的公模起子机

楼主(2025-10-03):
其实,一直就想要买一个起子机,但是众所周知16V和12V的起子机很贵,而21V的电动扳手却很便宜!~所以买了个电动扳手,用了之后才发现区别在哪里!

主要是控制板的区别。专业的起子机在开关进程只按下一点点的情况下提供的转速很低,而且扭力很低,这样就适合打螺丝,而电动扳手哪怕开关按下一点点,也会提供很大力,会把螺丝打滑或者打毛

找了很久,多多上买了个南通公模机,是我找到的最便宜的机器了

到手拆,前半部分的胶套能拆下,避免碎屑进入机器内部,这点好评

后半部分的敲击块也是真的直通电机,不是那种装饰盖

机器整体是这样的,比较工整,开关是42V 0.2A

无刷电机的尺寸看图,不是一般的4812或者4815,而是4218或者4219

我不太懂怎么看电机是不是纯铜,我刮了一下,里面是银色,按照我的理解刮开不是纯铜色就应该是铝的

但是B站上有个UP主评测另外一个品牌,也是这样的,他非要说是纯铜的

咋说呢,这个价位,他就是铝电机我也认为价格是合适的,也请教一下各位坛友,这种算啥电机

网友:
铝线的,是内部白色。金属铜才是黄色

网友A:
明显是铝线电机,话说前段时间好像看到谁三四十块就买无刷的电钣手啊...

二○二五年十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铝线电机,话说前段时间好像看到谁三四十块就买无刷的电钣手啊...

21v的电板手就是很便宜,之前19买过一个裸机,虽然结构是差不多。但是使用起来就是两回事阿,电控逻辑不一样

网友:
铜线铝线感觉不大出来

网友:
看淡黄色应该是铜的,外面那么黄是漆包线,铝的是惨白的

网友:
已经很便宜了啦,去年买还要68呢

网友:
不错了!只有我们能做得这么便宜。

网友:
白色的是铝线电机,铜线的应该是紫红色的。

网友:
价格很感人

网友:
可以了 昨年还要90+

网友B:
电动扳手一般都是大扭力或者大功率运行,拆轮胎螺母,不是为拧螺丝用的。。。4节电池的电动扳手不耐用,功率也不行,最好退货换10节电池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想便宜就得忍这些货喽。

网友:
感觉这种负荷情况下,铜线铝线不重要

网友:
起子机与电扳手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扳手一般都是大扭力或者大功率运行,拆轮胎螺母,不是为拧螺丝用的。。。4节电池的电动扳手不耐用,功 ...

我要买的就是拧螺丝的起子机阿

网友:
铝线的长时间使用就温度很高。

网友:
铝线的白的发亮

网友:
这个是铝线电机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