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集成、甲类和电子管甲类三种功放之比较

楼主(2025-10-03):
国庆长假,闲来无事,把手头自己攒的三种功放进行了粗略比较,音箱是自己用飞乐喇叭、网购半成品箱子组装的。集成功放是1875构成的双声道,电源为交流双16伏;甲类功放是1969小甲,每声道静态电流约为0.9A,电源为爱普生24伏开关电源,标称6A额定输出(此电源空有虚名,空载24V接通功放降到20点几伏);电子管功放为6P3P单端双声道。相比较而言,这三类功放的特点如下:集成功放声音不够空灵、清丽,要达到好的效果,就需要把音调电路的高音电位器略微调高一些,但此功放的功耗最低,基本在10W以内。1969小甲声音与电子管单端功放音效接近,但低音潜的不够深,此功放的功耗为中等,约53点几W。电子管功放综合素质最好,但功耗最大,未接通高压时约23点几W,接通高压后达到71点几W。看来正应了那句话,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就要付出更大代价。见附图

网友:
说到底是因为甲类功放工作区间虽然频率响应最好,但不是能量转换最优的,电子管的还有更多的热损耗导致功率相差较大。
真正好坏通过测输入输出频谱就能看出。
普通人听不出区别,发烧友不评价。

网友:
你还要再比较下D类功放,特别省电,声音也不错,脉宽调制,原理和手机相似

网友:
电子管功放 据说音量开的小的时候 功率都耗散在管子上了,所以大功率的电子管功放 在喇叭功率达不到时必须接假负载。家用的声音开的大了扰民,声音开的小了 怎么办?

网友:
还是胆机灯泡好听

网友:
人耳分辨能力很弱的,D类就好呀,不做专业高精尖研究没必要用甲类。

网友:
我没有好音箱,手里几个功放听不出区别,现在全使用D 类的了。

网友:
不错不错,我的功放也是自己组的,成本3000,音箱10寸3分频,几百块,太差,准备以后花八九千组对12的音箱,一个多小时以后就可以把七八年前360网盘下的几T音乐听完了。

网友:
感觉功放还是用工频变压器好

网友:
以前见到的比较多的还是环牛变压器的功放,性能不错。

网友:
连个消息都回不出去。

网友A:
音箱比功放关键,就好比人的嗓子,光有力气没好嗓子唱不好歌的。

网友:
俺就是听个响!发烧不起来

网友B:
楼主比较过胆机输出变压器铁芯0.5和0.35,音频专用和工频变压器铁芯之间,音效差别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比较过胆机输出变压器铁芯0.5和0.35,音频专用和工频变压器铁芯之间,音效差别有多大? ...

实话实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箱比功放关键,就好比人的嗓子,光有力气没好嗓子唱不好歌的。

是飞乐6.5寸喇叭组装的。我以为,音箱的喇叭口径低于6.5,低音就很难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比较过胆机输出变压器铁芯0.5和0.35,音频专用和工频变压器铁芯之间,音效差别有多大? ...

能说说差别吗?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