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听雷:光伏板配合 Arduino 采集雷电,赛博围观渡劫的试炼强度

楼主(2025-10-03):
用 Arduino 有个好处:可以随时手搓炮灰设备,在炸与不炸间收集珍贵的数据。

警告:本文包含针对渡劫的围观操作,理论上可能原地吃席,请勿模仿。

【背景】

前些年为了试试光伏水深,特意搞了几片 18V/20W 小功率玻封版本。
虽说为几片小板搭个棚子有点夸张,但这玩意是真受不得阴影,最后辗转铺在了顶楼水箱层:

四片 18V/20W 串联,可以获得 72V/1A 的高压直流电源。不少 40W 以内的 PD 充电头已然可以正常工作,遇上 48-60V 电瓶车直接怼上傻充就行,充电佬整个夏天的乐趣不过如此。

然江南不愧是毒瘴之地,动不动就台风下雨渡个劫,场面差不多是这种:

这天气大疆放不出、光伏也萎靡乏力,充电佬的快乐都劈没了可怎么行。

【理论】

灵机一动,若用光伏来测夜晚雷电强度,似乎有着不错的空间和时间分辨力。

空间上相比于直接拿小面积感光器件,光伏这巨大的表面是个不错的大底。借用摄友术语:底大一级压死人,这接近 0.5m^2 的大底想来要神清气爽。

数学上假定单个传感器采样的随机噪声符合正态分布:

当多个独立传感器结果叠加起来后,数学上可以证明噪声按平方根倍率增长:

信号幅值变强 n 倍,但噪声只变大 √n 倍,等效的信噪比瞬间就上来了。
所谓底大,就是用更大、更多的感光单元对信号进行叠加平均,等效噪声自然更小。

时间上用 Arduino 进行采样,轻松达到 kSPS 的采样分辨率。
分析渡劫过程中 kHz 以下的频率分量自然是毛毛雨。

【采集系统】

硬件上使用 Arduino 就能实现高速采样,理论上 m328 在 8bit 模式下最高采样率:
fmax= 1MHz/13 = 76.9kSPS

实际操作中,需要一个模拟前端(AFE)实现电压衰减调理,另由电池供电的笔记本PC作为数据记录单元,整体系统结构如下:

软件上唯一任务就是把 m328 的 ADC 单元全速运行起来,并将 8bit 采样结果直送串口。
实际考虑到 ch340 的感受,样本率减半 fsmp=38.5kSPS,由串口 500kbps 连续传输:

运行后在 PC 端串口助手每秒接收 38.5kB 数据,符合系统固件设计预期。

至此前期准备皆已就绪,只等劫来。

【测试-VerA】

你必须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趁着渡劫试炼没到巅峰,连好 AFE、Arduino 和 PC.
理论上设备和人员都有吃席的风险,那就先紧着设备防护一波。

电压衰减器借用之前测量 380V 的 MΩ 衰减板,最高曾到 600Vpp 都没冒烟:

PC 则需要拆除副硬盘,防止数据团灭:

另在 PC 端开一段 GB 尺寸的 RamDisk 并考入小姐姐数据。
事后若小姐姐数据通过 Hash 校验,则证实 北桥+DDR 健在、系统未受到渡劫误伤:

整机连起来,最后接通与屋顶连线,人员立即撤离:

【分析-VerA】

第一次窥探道友渡劫参数,不免心中激动。
半小时后雷劈减缓,果断抢救出电脑和数据,DDR 内存校验通过,数据已有 56MB 之多。

由于采样率接近音频应用,故用 Goldwave 先预览一波:

抛开 ±1LSB 的量化噪声,闪电瞬间的亮度变化还是有很完美的记录的:

对照下物理世界的录像回放,基本确认系统是可行的:

深挖几个典型的渡劫波形点,丢进 MATLAB 做谱分析。
这里得表扬下 Goldwave,直接就能另存 MATLAB 数组,省去了自编程转格式的麻烦:

一顿 fft+abs 搞出频谱来,结果略微失望,有效的信号大多集中在 <200Hz 区间:

几个典型的频域峰值(12Hz、26Hz)在时域上肉眼可见:

相当于就采了个亮、听了个响,至于渡劫雷劈的细节吟诵,啥也没采着。

【系统改进】

费了老大劲折腾的系统,效果不如高速摄影机,这是不能接受的。必须分析下这其中的问题。

抛开分压比过大,导致 Arduino 收到的信号 Vpp 太小,怀疑线路寄生电容在捣乱。

从屋顶到光伏转接插板大约有 L=10m 长线路(2x1.5并线),简单估算下电容量级。
将双芯并线等效为平行平板,正对面积按 S=2mm*L 算,间距按 d=1mm 算,绝缘皮相对介电系数 εr=8 有:

C= ε0*εr*S/d = 1.4nF

显然寄生电容已经到 nF 量级,若与 MΩ 输入阻抗配合,的确会有 ms 量级相应时间。
找来两台表,趁黑验证下估算结果,nF 数量级大致相符:

至此可以确认并线的寄生电容与AFE的阻抗匹配不佳,导致信号出现低通失真:

对于闪电的上升沿,光伏 V 可以迅速充满 C1=5nF 寄生电容,相当于 D1 导通充电;
对于闪电的下降沿,光伏 V 等效于开路,全靠输入阻抗 R1 给 C1 放电,响应速度自然很慢。

按实测的数据,系统时间常数大约为 2MΩ*5nF= 10ms,与之前分析的 <200Hz 频谱基本吻合。

【测试-VerB】

有了 VerA 实验的填坑铺垫,这次着重改善 AFE 衰减电路,使其与 C1 配合可过 kHz 信号,并尽可能覆盖完整的 ADC 采样范围(0-5V).

最终选择 11:1 衰减电路,由 100Ω-1kΩ 直接分压构成。对外阻抗 1.1kΩ,
时间常数缩短至 1.1kΩ*5nF= 5.5us,在 38.5kSPS 采样范围内基本全通。

夜晚渡劫稍纵即逝,这次直接扭个 kΩ 电阻就往上怼。 当然真要劈着了,恐怕和 MΩ 电阻一样惨:

测试时转接板的指示灯疯狂闪烁,指示渡劫试炼强度:

【再分析-VerB】

又是一晚狂风暴雨(台风“塔巴”),这次终于劈出了细节的吟唱谱线。
打开 Goldwave 细看,改进的 AFE 果然带来了超多细节。

以这段 0.1s 左右的脉冲闪烁为例,肉眼大致只能看到快速的闪烁了几次(~10Hz):

水平拉开后一个脉冲,震惊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5.8ms 的区间段内,硬生生塞进去三个高低错落的波峰,提示渡劫吟唱并不是单一音节,
而是有更多的细分符咒。这要没点实力直接应劫,后果不堪设想。

同样方式搞入 MATLAB,截取典型的脉冲模型做谱分析,右上为时域形态:

第一峰值 (736.1Hz) 基本与峰间隔相对应,高频到 >5kHz 则趋于平缓。

另一个脉冲的谱分析如下:

相较于前一个时域多峰的走势,该波形更多能量集中在 1kHz-3kHz 范围,
想来应该是符咒集中爆发的状态,与前一个碎碎念有所区别。

【结论】

此次的渡劫采集系统工作良好,从谱分析的结果来看,大致有如下几点结论:

a. 渡劫闪电,肉眼可见的雷劈频率在 7-10Hz 附近;

b. 对于每次雷劈,实际由更为细分的 700-3kHz 频率成份组成;

c. 对于超过 5kHz 甚至更高的频率范围,渡劫试炼基本不予涉及。

----------------------------------------------------

以上,使用光伏板配合 Arduino 采集雷电,经过 AFE 改进后成功围观渡劫试炼,并进行了简单的时、频域分析。

几次渡劫下来数据有点多,往后还得搞一套更为高效的分析系统,以加速修炼。
大家若有更好的想法,或者需要原始数据(百兆量级)也欢迎留言。

最后祝大家双节快乐!

网友:
我X,这也玩得太高级了...

二○二五年十月三日

网友:
这也玩得太高级了...

网友A:
大佬UNO上留的绿色排针  是I2C吗
瞎猜的

网友B:
楼主理论知识NB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佬UNO上留的绿色排针  是I2C吗
瞎猜的

感觉不是i2c应该有4个引脚

网友D:
牛的。看了大半天,最后不想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UNO上留的绿色排针  是I2C吗
瞎猜的

这是 m328p 主控在 tqfp 封装下特有的两个模拟输入脚,A6 和 A7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的。看了大半天,最后不想看了

再下去该讲 fft 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论知识NB

感谢支持哈,就是这个测量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是i2c应该有4个引脚

A6 和 A7 两个模拟脚

网友E:
月黑风高夜  用强光闪光手电模拟下

网友F:
有点吊啊,只能说城会玩

网友G:
好久不见大佬发帖……此贴…不明觉厉…

网友H:
常见光耦元件的响应速度几十上百μs。
不知光伏板的响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常见光耦元件的响应速度几十上百μs。
不知光伏板的响应如何。

一般认为光电效应的响应时间是非常快的,khz 甚至 MHz 不成问题;主要问题是寄生电容。
我算得引线电容大概 1.4nF,实际测得总电容 5-6nF,说明结电容有 4-5nF 量级。

实际 VerB 改进方案用了低阻采样,果断就 kHz 信号都出来了,证实寄生电容是一大影响。

光耦上百 us 的,大多数是 OC+上拉电阻的形式,关断时上拉电阻vs寄生电容,就是速度瓶颈所在。
一些高速光耦会针对这个进行优化,直接 Push-Pull 逻辑形式输出,就可以速度很高(例如 115.2kbps 无压力)。

可以参考这里: https://blog.csdn.net/2401_85236922/article/details/15139882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吊啊,只能说城会玩

还得回乡下才有的玩,城里那逼仄的小房间折腾啥都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久不见大佬发帖……此贴…不明觉厉…

前阵子忙着折腾项目,真就抽不出精力实验+写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月黑风高夜  用强光闪光手电模拟下

0.5m^2 的光伏对手电要求很高的,但凡有一块照不亮,电压都上不去。

反倒是打雷,一打半边天都亮起来的,信号很墙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