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 充电头输出协议还能由另一部手机激活?

楼主:
充电头:奥睿科30w 单C口
充电线:充电头配套CC线
平板:华为11.5柔光版
手机:红米K60

事情是这样的,这套充电,在家,就发现支持充华为的22.5W的SCP协议,没啥问题
然后国庆回老家,昨天掏出充电头和线给平板充电,发现无法激活平板的SCP,只有普通快速充电(一大一小闪电),后来不知道怎么鼓捣,冲了会手机,又给平板充,超级快充激活了,但没在意原因。
今天,小孩又把电玩的差不多了,然后充电,发现无法激活SCP超级快充。起初以为线挑方向,但怎么调换都不行,换了一根CC线也不行。
折腾到最后,我突然想到,昨天是给K60充了以后,平板超级快充就激活了。于是给手机充几十秒后,再拔出给平板充,果然,激活了22.5W的SCP。
居然小米手机能给华为平板辅助激活快充?奇怪。

网友:
还有这魔幻的

网友A:
在一定时间(数秒)内插拔,虽换了设备,但充电头已激活的快充协议仍维持快充状态。

网友B:
兼容性问题或者设计不过关?

二○二五年十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定时间(数秒)内插拔,虽换了设备,但充电头已激活的快充协议仍维持快充状态。 ...

但也不对啊,K60的PD和华为SCP不是用的同一套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兼容性问题或者设计不过关?

可能是兼容性问题。比如荣耀就容易出现C口充电头兼容性问题,PPS和SCP冲突,荣耀继承自华为,可能华为用多协议C口充电头时,也有一定问题,但K60使用后,反而给它排除了冲突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兼容性问题。比如荣耀就容易出现C口充电头兼容性问题,PPS和SCP冲突,荣耀继承自华为,可能华为用 ...

用PD或者QC呗,话说我就没这需求,一直用5V 1A,反正都是睡觉时充...

二○二五年十月三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一定时间(数秒)内插拔,虽换了设备,但充电头已激活的快充协议仍维持快充状态。 ...

照这样说的话,如果从一个支持快充的设备上拔下充电线再插入另一个不支持快充的设备上,这后一个设备一定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一定时间(数秒)内插拔,虽换了设备,但充电头已激活的快充协议仍维持快充状态。 ...

这种一定是有问题的,不能把病态当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这样说的话,如果从一个支持快充的设备上拔下充电线再插入另一个不支持快充的设备上,这后一个设备一定 ...

这个只能证明前一个对后一个的协议握手有影响,并不能证明会延续前一个的电压到后一个。

网友D:
还在保持状态,高压有可能让设备嗝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D或者QC呗,话说我就没这需求,一直用5V 1A,反正都是睡觉时充...

现在充电头很多都是复合的协议,不是想哪个协议他就出哪个协议的。甚至手机和充电头都支持多重,具体握手成哪个协议,还得用U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在保持状态,高压有可能让设备嗝屁

两个用的又不是同协议,肯定不是协议状态保持。

网友E:
小米系跟华为系的设备感觉兼容性有问题,以前有部红米用华为充电头死活不认,插上去就不停的断开,感觉一直没握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米系跟华为系的设备感觉兼容性有问题,以前有部红米用华为充电头死活不认,插上去就不停的断开,感觉一直 ...

是的,酷态科电能块,给华为系(制裁时候的代工品牌),就不能用,一直断开连接断开连接

网友:
是有这么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