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汽车大灯老化,网上买的修护液靠谱吗?

楼主:
10年的老车,前大灯老化严重,晚上开车亮度下降挺多,网上买的大灯修复液靠谱吗?
原本新的是这种透亮。

经过长期的风雨阳光,沙石的侵蚀,表面已经老化。
正面老化,侧面还好。

大灯面罩全是这种裂纹样的东西。

网上买的这种大灯修液靠谱吗?
翻修一次能管多久?

网友:
是不是 好像 运动场那些座椅那样,拿个喷灯喷一下,就好了?!!

网友:
没用的,过不了多久一样脱落。就像拿机油擦

网友A:
假货宝上找找有没有壳子买个新的吧,这种所谓的修复液都是智商税...

二○二五年十月三日

网友:
感觉应该是除垢的吧

网友:
原装的灯是有涂层的,时间久了那个涂层就掉了,这个修护液就是腐蚀的,相当于打磨了一下,只要用过之后,以后每年都要用

网友B:
原厂车灯质量这么差吗?什么牌子汽车?

网友:
淘宝买新灯自己换就是了,别想着修复,塑料老化是不可逆的。

网友C:
老化的核心没有GET对,是整体老化,里里外外一起老化,又不是表层老化,只对表层起作用的修复液有个蛋用?

网友:
试试年审能过就可以

网友:
不靠谱的,灯罩老化。无法复原的。

网友D:
当年普桑的大灯都是玻璃的,可以用一辈子,后来不知道谁起了个坏头,都改成塑料了

网友:
有效果,但耐久性和原装差远了

感觉影响耐久性主要是,太阳晒 和洗车摩擦,这两个注意了,我觉得半年以上应该没问题

另外就是,手工打磨很费时间

网友:
论坛有修复大灯的帖子,用各种型号砂纸打磨抛光,上亮光

网友:
哈哈、我买来用过、搞过电动车大灯、不上一个月就不行了、智商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上找找有没有壳子买个新的吧,这种所谓的修复液都是智商税...

算不上智商税,但是把费事和结果差的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普桑的大灯都是玻璃的,可以用一辈子,后来不知道谁起了个坏头,都改成塑料了 ...

都不用说普桑,就丰田的大灯塑料的一样十五年以上。。。都是一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化的核心没有GET对,是整体老化,里里外外一起老化,又不是表层老化,只对表层起作用的修复液有个蛋用? ...

主要看测出来的结果,如果是散光了,就报废了。。

如果是照度不足差个一千多,是可以清理一下。。打磨后镀膜是提高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车灯质量这么差吗?什么牌子汽车?

有的非常差。。雪铁龙的灯两年保修期就能换两次。。爆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普桑的大灯都是玻璃的,可以用一辈子,后来不知道谁起了个坏头,都改成塑料了 ...

塑料的成本多低啊...

二○二五年十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