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七彩虹SL500,1T掉盘后无法开卡.尝试了多个版本

楼主(2025-10-03):
求助
调查出来的参数
料号:K9PMGY8S7M
闪存ID:EC1C945364C9
主控:2258G
开卡尝试了很多个版本了.
问题是开卡auto无法识别.
是工具不正确吗?

网友:
三星?三星存储这几年不行了

网友A:
用2258xt的试试能开不,颗粒ssv3制程

网友B: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8/SSV3M
下载此链接下的唯一版本应该可以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8/SSV3M
下载此链接下的唯一版本应该可以开卡

很可惜。能识别但是是2T的版本。
我修改参数也无法完成开卡1T版本。。。
这个qi七彩虹真的是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258xt的试试能开不,颗粒ssv3制程

我试了基本上是无法识别。。。不行

网友:
这个固件应该没有公开吧

网友:
试试这个版本,SM2258AA_MPQ0719A_FWQ0621A,FlashDB里有这个颗粒信息,应该可以开。

网友:
你啥意思啊,拍照拍一半,怕别人看见另一边啊

网友:
这个牌子型号用的闪存质量堪忧,可能需要专用固件,普通固件搞不定坏块,漏电也厉害

楼主可以试试开卡软件里的ce,ch管理,勾选不同组合试试,容量选auto或减少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可惜。能识别但是是2T的版本。
我修改参数也无法完成开卡1T版本。。。
这个qi七彩虹真的是太差了 ...

你改了什么参数 2t改1t又是什么意思
其次就是你1t的盘缓存容量不可能是256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