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H27Q1T8QEM6R报错Generate CH/CE Map ail(23)/(0E.01)

楼主:
各位大佬,帮我看看,我有两颗海力士颗粒一颗是H27Q1T8QEM6R(128G),还有一颗是H27Q2T8LAM9R(256G),原来是因特尔M2固态硬盘上的,我拆下来翻板到2258XT主控上,因为ID一样,一开始我是焊在一起,但量产时报Generate CH/CE Map ail(23)/(0E.01)故障,后来我拆开独立单颗也是报一样故障,量产软件我下载了很多,都试过了,故障都一样,都是报Generate CH/CE Map ail(23)/(0E.01),请大佬们研究一样,到底是啥原因?开卡模式都能识别1024M容量,和ID,CE数。

网友A:
Ch/ce map选择的试试

网友:
不懂这个,只能电脑软件直接填充下

网友:
检查下跳线

楼主:
这个2258XT主控版是全新的,单帖、双贴都是免跳线的,但多CE颗粒跳线默认是RCE1,我跳到RCE2也试过了,量产结果一样,TOG跳线R23,我拆掉试过,无法识别颗粒了,要不只能怪主控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ce map选择的试试

CH/CE map设定为指定,我也试过了,结果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