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人家说角磨机也不要装钢丝刷,蹦钢丝很常见 也很危险扎眼睛

楼主(2025-10-04):
偏偏我还买了一个,以为能用它除锈,除油漆,看了都以后不敢上了。

【使用角磨机上的旋转钢丝刷时,只能中午做不能早晚做  - 今日头条】
点击链接打开

网友A:
都是不规范操作造成的,使用旋转工具,不能带手套,正确使用护罩,护具。使用钢丝刷护目镜是必须的,环境恶劣还要防护口罩。辅助握把最好也配备。
角磨机最危险的是违规使用木锯片。

楼主:
钢丝刷

也很危险?

网友:
我用那个小玩具电磨装个小铜丝刷头给螺丝除锈都要戴护目镜,铜丝甩到脸上挺疼的。

网友:
角磨机装钢丝刷除锈在工地上很常见,并没有那么危险,记得戴护目镜就好

网友B:
用这个一定要戴防护眼镜等用品!而且要注意衣服的材质。。。断成碎屑的钢丝在高速旋转时和微型子弹差不多,扎进衣服里就成反向软猬甲了,扎到全身哪儿哪儿都又痒又痛还找不到地方

网友:
用钢丝刷磨马勺锅底除锈

网友:
记得戴护目镜

网友:
这东西除锈确实好用,但人不要站在切线方向,钢丝容易飞出来,我以前被扎过脸

网友:
玩角磨机必配护脸罩,

网友:
我前2天买了10个,刚到货,还没去取包裹。

网友:
记得戴护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不规范操作造成的,使用旋转工具,不能带手套,正确使用护罩,护具。使用钢丝刷护目镜是必须的,环境恶 ...

说的很好,每个人都要遵守操作规范。钢丝刷不是不能用,护目镜是必须的。

网友:
这个除锈效率很高,戴好护目镜就行

网友:
自己用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器降速使用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不规范操作造成的,使用旋转工具,不能带手套,正确使用护罩,护具。使用钢丝刷护目镜是必须的,环境恶 ...

+1  对头!

网友:
带好护具也不是那么危险

楼主:
那么高速的钢丝扎到脸上,眼睛上,真不是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一定要戴防护眼镜等用品!而且要注意衣服的材质。。。断成碎屑的钢丝在高速旋转时和微型子弹差不多, ...

哇,这个角磨机防护面罩 头盔 不好安装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751-1-1.html

网友:
做好防护是必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