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十几年的风扇维修

楼主:
以前的产品就是厚实,前后大轴承,外壳铸铝,因纯铜漆包线绝缘变差短路了,烧了三根线,温控电阻好的,目测可以维修,但感觉存在安全隐患,决定放弃

网友:
焊接上套上热缩管,没问题

网友A:
铝线的,扔废品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线的,扔废品站吧

纯铜的,主要是时间久了,绝缘也差,断了三根线,不想接了,卖了5块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纯铜的,主要是时间久了,绝缘也差,断了三根线,不想接了,卖了5块钱

铜线的可以卖废品50-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线的可以卖废品50-70

卖了隔壁废品站,5块钱出乎意料,本以为10块没有问题,懒得拆了

楼主:
拆下两个配件,也许用得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了隔壁废品站,5块钱出乎意料,本以为10块没有问题,懒得拆了

这下子你知道隔壁不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子你知道隔壁不厚道了。

少说给个10—15,算是正常,毕竟是老风扇,问了两遍,说按台,还没拆,有要的赶紧说

网友B:
没换机心藏继续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换机心藏继续服役?

算了,要懂得放手。

网友C:
中间的转子有利用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要懂得放手。

架子是好的换个电机就行了啊,最好换直流无刷电机,效果那是相当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转子有利用价值

怎么用,这个多,就是一个铝块做成的短路环吧

网友:
老式风扇轴承还真没见过

网友:
断三根线,铝线不好接,铜线还可以。

网友D:
风扇电机重新绕线圈是最简单的,零几年在一个600人的电子厂做电工经常修坏风扇,烧坏的线圈拆出来重新绕线圈修好的效果和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扇电机重新绕线圈是最简单的,零几年在一个600人的电子厂做电工经常修坏风扇,烧坏的线圈拆出来重新绕线 ...

没有绕过,没有经验,回头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用,这个多,就是一个铝块做成的短路环吧

你没看见轴承?

网友:
风扇有俩滚珠轴承没见过,线圈断了重绕一下即可,可惜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