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刷用弹簧看一个不一样的设计

楼主(2025-10-04):
碳刷用弹簧,一般螺旋间绕,这个确是钢片

网友:
这种应该是适应行程的

网友:
这种行程是不是比弹簧高些。。。。。。

网友A:
这种设计优点是可是适应长碳刷,缺点是过热后就弹性减少,影响使用效果。

网友:
   大型发电机励磁碳刷都是这种样子,卡扣结构,大电流采用双弹簧结构的.更换碳刷方便,手一捺弹簧可以拿出来.

网友:
   这种结构碳刷架一般多个并联使用,可以运行中更换碳刷,几十年前我参加工作时就有了,比如同步 直流电机,AX7旋转电焊机,发电机等等.

网友:
这种还是少见,都是弹簧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优点是可是适应长碳刷,缺点是过热后就弹性减少,影响使用效果。 ...

     不是,为了更换方便,正常使用弹簧不会过热,都留有极大余量.见过弹簧断,未见过弹簧烧.

网友:
现在好像都是无刷的了?

二○二五年十月四日

网友:
这种还真是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