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笔记本电脑拆电芯改直接供电

楼主:
用了近7年的杂牌小电脑这几个月陆陆续续随机断电,任何电量下都可能随机熄火关机,用usb功率计观察充电电流,也是正常的5v1.4A左右,但仍然随机关机,今天拆开检测电池,插上充电器时4.22v,一断开立马跌落到3.4v左右,然后几秒钟内关机,好吧,电芯废了,按理说即使只靠充电器也带的动,电芯可有可无才对,可能是因为额外带了个5w小音响的原因,行吧,直接把电池扣掉,改直接供电。

电芯已经是软不拉几的了,一扒拉就变形,安全起见,先把电放干净。

电芯是整个黏死在背板上的,也没有快拆胶带,也没考虑过换电池,毕竟这种千把块的玩意儿坏了一般人都是直接丢,软哒哒的电芯,用手机撬棍都戳破电芯,幸好提前放电了。

这电芯是真的顽强,刚才都放电到0.几v了,这一会儿又回到3.6v,只能说是内阻大到天上,十分垃圾了。

简洁的背板,考虑下怎么后续处理供电。

经典的高效率mini560 dc-dc同步降压模块,5-20v输入,3.3v版本,额定4A,按理说模仿电池供电最佳的电压在3.8-4.0v之间合适,但某宝上卖的mini560只有12/9/5/3.3这几个档位可选,确实可以通过换那个贴片电阻调自己需要的电压,但是吧,处理米粒电阻太麻烦了,算了,3.3v又不是不能用,一般3.7v电池供电的手机电脑通常在3.1v低电量关机。

用普通电烙铁一定要给金属外壳单独接地,你也别信什么三脚插头的电烙铁,里面到底有没有地线还说不定呢。自己接地才放心,不接地的感应电很高,很容易击穿开关管和芯片。

计划用12v电源适配器供电,钻个孔,穿进dc插座,插上主板,成功开机,我原来就怕电池保护板和主板有没有什么通讯协议之类的,没有保护板就不开机等情况。

电池检测不到,0%电量,电池错误红叉,问题不大

功耗并不高,12v输入基本在0.5-0.6A左右,也就是6-8w的样子,后面再加个5w音响,12w左右,在低压侧3.3v那大概有个3.6A电流,有点大,但音响实际功率并不会拉满,杂牌小音响大家都知道标5w,实际有2.5w都不错了,总体预计功率在10w以内。

发热一般,后续得贴到金属背板上,散热会好一些。

重新布一下线,dc插座焊接处裹上高温胶带,宁可短路把12v电源烧了,也不能碰到主板。电源模块贴上陶瓷粉导热胶,就完成了,之前没考虑过模块厚度,随手拿的mini560模块,居然刚好跟电芯一样厚。

这下就成台式机了,有个小尾巴,测试一上午,没问题下午就拿到门市上去了。

最后一个工作,找个合适的12v电源,首先测试的这个电源是以前捡的监控电源12v2a,实在垃圾的要死,带10欧电阻,电流1.2a左右,就200多mv纹波,哪怕不考虑毛刺噪声,自己数电压格子,也有120mv左右,按照国标纹波不超过2%电源电压,是合格的,但欧盟标准为1%,咱还是要追求先进一点的。

家里逛了一圈,被我逮到个机顶盒电源适配器,一看是12v1.5a,我寻思一个机顶盒哪要这么大功率,偷梁换柱,给它换了个12v0.7a的电源,够用了。看看什么叫精品电源,同样带10欧电阻1.2a左右电流,纹波40多mv,排除噪声,数电压格子实际在17mv左右,这才是天生的适配器。

结束谢谢

网友:
音响功率不小的

网友A:
这七七八八的操作花了多少钱?

网友B:
这个笔记本能干嘛呢?

楼主:
没问题,正常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笔记本能干嘛呢?

央视盒子,放门市上当电视看,热闹一些,不然太冷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七七八八的操作花了多少钱?

额,1.3元吧,这个dc电源模块是某宝签到红包买的。

网友:
我也有个小笔记本电脑,已经闲置多年,估计电芯也不行了。

网友C:
随便弄个锂电池或者电容接上不行么?

二○二五年十月四日

网友:
任何电量下都可能随机关机是电芯内阻变大,大电流时输出电压跟不上

网友D:
这东西是什么U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是什么U

凌动zx83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弄个锂电池或者电容接上不行么?

不想再装电池了,从买来那天起,就一直是作为台式机用的,没断过电,可能也是因为长期满电损伤了电池。不过都六七年了,啥电池也得废

网友:
内阻太大,会不会电芯自行发热。

网友:
笔记本不是19V的吗 你这怎么12v

网友:
笔记本不是没电池也能插电用么?

网友:
这个改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