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18开关的指示灯坏了,该怎么修?

楼主:
排插的指示灯好修,这种开关指示灯是否没法修?

网友A:
可以修,就怕年久塑料卡脚碎裂,拆开换元件,早期的是氖泡,近期的基本是L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就怕年久塑料卡脚碎裂,拆开换元件,早期的是氖泡,近期的基本是LED了 ...

你修过118模块里面的指示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修过118模块里面的指示灯么?

方法就在回复里,最简的是找相同品牌的开关模块,118可以自己组合模块。

网友:
好修,还能进一步拆开。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修

网友:
没修的必要,又不影响判断和使用

网友:
我都拆了,带指示灯的接LED灯关灯后会闪或微亮

网友:
只要是人造的,应该都能修,塑料件比较容易拆碎。

网友B:
那个不是指示灯,夜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指示灯,夜光的

对,好多都是夜光的,应该说绝大多数都是

网友:
里面结构很简单,只要拆开没什么修不了的。

网友:
夜光漆,时间久了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好多都是夜光的,应该说绝大多数都是

你家的按钮模块带夜光么?

网友D:
能用就凑活用, 这种不值得花力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就凑活用, 这种不值得花力气修.

锻炼维修技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的按钮模块带夜光么?

买过几个,上面有一块长椭圆形上面就是涂的夜光粉啊,黑夜里很明显能看到开关位置

网友:
上面是灯?一直觉得是烯土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