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柔韧性很好的手机钢化膜靠谱么?

楼主(2025-10-04):
竟然可以弯曲这么大不破裂,柔韧性好,手机落地时还能吸收能量么?
如果不吸收,能量让手机外屏吸收了,这膜还能保护手机屏幕么

各位用过这种柔韧性好的手机钢化膜么?这种钢化膜是否靠谱呢

网友A:
除非垂直锐物撞击,多少还是有点缓冲作用的,至少掉地后滑动时屏幕不容易刮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垂直锐物撞击,多少还是有点缓冲作用的,至少掉地后滑动时屏幕不容易刮花。 ...

以前哪种柔韧性差一些的钢化膜保护作用是不是更好?

网友:
靠不靠谱,知不道,贴一张试试。

网友B:
感觉是比易随的更靠谱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比易随的更靠谱一些

易碎的是吸收全部能量,这个柔韧性好,只能吸收不能撞击能量?

网友C:
反正有些钢化膜做的好的,是膜没碎手机屏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有些钢化膜做的好的,是膜没碎手机屏碎了

这种没有保护作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没有保护作用啊

同事一个手机就是这样,让我帮贴的膜,过了几天说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事一个手机就是这样,让我帮贴的膜,过了几天说是这个情况

手机外屏破了,钢化膜没破么?

网友:
贴张硬的加一张这种。朋友都js的贴软膜。。。屏幕坏了。换个原来准装的1000.记住手机不行贴钢化膜

网友:
这种大黑边的钢化膜贴上手机观感很差的。

网友:
可以当一回小白鼠,亲自使用一下再告诉结果。

网友:
当然是靠谱的啦。

网友:
柔韧性这么好,可以更好扩散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