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晒两把白光电烙铁

楼主:
这是我30多年前买的白光N454(25W)N453(20W)电烙铁,当时售价就138元时值今日价格也不菲。

网友A:
楼主在当时就已经是个有钱人了!

网友B:
这玩意的烙铁头才是最牛的  ,好多淘汰出来的 水垢能把烙铁头和钢筒垢在一起,烙铁头都无穿孔,而且磨损也很少。普通使用能用到烦死 也不用换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当时就已经是个有钱人了!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产的烧烧就不粘锡了,以后有了焊台,修理手机的,现在落伍了,变成贫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的烙铁头才是最牛的  ,好多淘汰出来的 水垢能把烙铁头和钢筒垢在一起,烙铁头都无穿孔,而且磨损也 ...

就是合金烙铁头质量好,永远能上锡,国产就是仿制不了。

网友:
不是仿制不了,和电灯泡一个道理……

网友:
立场不同,产品做工就不一样了。

网友:
30多年前售价138元,确实是价格不菲。

网友:
97年左右买过一支,好像不止138,应该上600元的,质量确实好,当时有一个星期没拔电,头还是好好的,现在还在用,头没换过

网友:
我买过最高价也就是二十多元一把。

网友C:
我发现烙铁头上很多烧碳化的松香和氧化层,钢丝小牙刷子,刷刷就好了,跟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烙铁头上很多烧碳化的松香和氧化层,钢丝小牙刷子,刷刷就好了,跟新的一样 ...

现在烙铁头一般都是电镀合金的,用钢丝刷会缩短寿命,应该用焊接专用的耐热海绵,网上很多,非常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烙铁头一般都是电镀合金的,用钢丝刷会缩短寿命,应该用焊接专用的耐热海绵,网上很多,非常便宜。 ...

耐热海绵只能用在吃锡好的烙铁头上 ,那些吃锡不好的头 用耐热海绵 就是灾难  一蹭锡就掉了 暴露合金层 很快就氧化烧死了。而吃锡好的头子 会始终抓一层薄薄的锡在吃锡面 ,这样的头子 即使怼塑料也没问题,看似烧的乌漆嘛黑 锡丝一碰就又锃光瓦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耐热海绵只能用在吃锡好的烙铁头上 ,那些吃锡不好的头 用耐热海绵 就是灾难  一蹭锡就掉了 暴露合金层  ...

我的烙铁吃锡没什么问题,是08年买的对,我就是每次焊接完。他有那个松香起的那个黑色的碳化的粉末,为什么呢?每次焊接完拔掉插头以后,我会让烙铁先放到松香里面蘸一下,然后再用锡丝,糊上那个烙铁头。这样下次用的话,等热了以后它就不容易被氧化。然后我的这个烙铁头就没有烧死的,只有用到后面磨穿了的。实益的。35瓦内热的。。哪怕这次刷完了烙铁头上全是锡光亮亮的,下次再。刚刚烧热的时候,我还是会插进松香里面的,让他先把那个氧化层先去掉,这次焊接我就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有的铜线用久了以后表面是黑色的,如果你用那个bg a的助焊剂去焊是焊不上锡的,但是你如果用松香它是可以直接去掉氧化层上锡的,松香还是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烙铁头一般都是电镀合金的,用钢丝刷会缩短寿命,应该用焊接专用的耐热海绵,网上很多,非常便宜。 ...

没事没事,下次用。之前烙铁刚刚开始发热的时候就把烙铁头插进松香里就不会氧化了,没事的没事的,我为了这个烙铁我还买了好多备用的烙铁头,没关系。不贵,当时12块钱买的好像是当时是拿的批发价,12块钱买的,用了18年。烙铁芯倒是换了不少,后面最后又买回了原厂生产的这个原厂的东西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烙铁吃锡没什么问题,是08年买的对,我就是每次焊接完。他有那个松香起的那个黑色的碳化的粉末,为什 ...

实益的老货烙铁头那是嘎嘎好啊  。当年那些老货都是慢镀出来的镀层均匀致密厚度也很厚道。可惜好多人不识货。国产的一些老货 精品非常多 其使用效果一点也不输那些洋货。就是不好遇 ,好多都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中当废铜处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