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在公共区域安装插座,如何保证只能自己使用,别人没法从插座取电?

楼主:
这种带锁的盖子靠谱么
是否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插座接一个小爱通断器,然后蓝牙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接一个小爱通断器,然后蓝牙控制

10多块钱一个的小爱通断器么

网友:
十万为什么 进化到 配图,还要回复一二了

网友:
纸能插座满足你的

网友B:
智能插座引线,手机APP控制通断,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插座引线,手机APP控制通断,完美

万一断网了,不是不能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插座引线,手机APP控制通断,完美

网络信号差的地方,用不了这种智能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一断网了,不是不能用了么

用支持IoT的插座不就好了,多大事

网友C:
采用非常规接线,或用非标的的插头接插排过渡一下。别人不能用。

网友:
哪里接的电。
我是家里拉了根线到楼下充电瓶车,楼下一个插座,家里一个插头。用的时候家里的插头插上,不用就断开。

网友:
哪用得着这么麻烦,你装个欧标插座或者英标插座上去,你用的时候自带转接头,别人临时起意没转接头就是抓瞎。

网友:
在公共区域安装电源插座需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如小区物业、村委会······,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施工,否则你无权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用非常规接线,或用非标的的插头接插排过渡一下。别人不能用。

弄个类似编解码电路,插座才能通电

网友:
这货只能防君子防不了小人

网友:
APP控制的好,但网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信号差的地方,用不了这种智能插座?

可以用遥控插座,几百米没问题

网友:
指纹锁比较可靠

网友:
安装英式插座!

网友:
啥智能的都不好使,你得预防插着充电时,他拔了,插上他的充电器,遇到有良心的会加个插排,这样两人都好充,这个我在医院见过,我见他拔的,刚想发火,结果他又把我插头拿过去了,一看,原来是加了个插排

你得加个带锁的盒子,这样别人就不好在你充电时拔你插头了,你若嫌钥匙麻烦,可以借鉴一下电动车的无钥匙启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