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已关,负载端却带电,正常吗?

楼主:
漏保关闸状态下零火线的负载端都有45伏左右(不管有没有接插座),正常吗?

网友A:
换个可靠点的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B:
可能是感应电,电笔测量不可靠,用表测一下

网友:
漏保测有可能误判,测下进线端或者换块万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可靠点的万用表量一下

好的。我先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感应电,电笔测量不可靠,用表测一下

没想到。看来我得入一个

网友C:
黄色的部分直接重外面来的,没经过漏保,进来的零线有问题呗!

网友:
你拿这玩意儿来当万用表用?

网友:
顺藤摸瓜,一路看看来龙去脉

网友:
只接一根线的万用表?不太准吧

网友:
没接线图,不好判断

网友:
这破玩意往的手机上一杵也带电

网友:
进线的上桩头,又引线至右侧的插座,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示波器时也发现探头悬空时显示幅度3-4十伏电压,探头接测点后就消失,说明空间电磁环境太杂了,好多电场磁场存在,甚至中波收音机都用不了。

网友:
最可靠还是用校火灯来验电,电笔、万用表都容易误判

网友:
别信你手里的那个东东,感应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色的部分直接重外面来的,没经过漏保,进来的零线有问题呗! ...

这对线可能是进线或者是分出到其他漏保去的

网友:
你这个右边两个插座是常电,直接接到入线,不受控,只有左边那个插座受总空开控制是吧?

你这个测试到的是感应电(换一个数字万用表大概率也可以检测到一个比较高的电压,但这个个电流都是uA级的,完全没有危险。

那这个感应电哪来的呢:

看看这个拆解图(借用网络图,来源于:https://zhuanlan.zhihu.com/p/626560636

看到这些盘根错节的电线没,哈哈,就是这样感应过来的。

如果想判断是不是危险,搞个老式那种氖泡试电笔,那个需要一定电流才能点亮,这种几uA甚至更低电流的感应电不会被误判。能点亮氖泡试电笔大致需要100uA以上。
用数字万用表大概率也能测到一定电压(越高级的万用表越容易测测出来)。

另外,强烈建议接上地线,不要仅依靠漏保~~~

网友:
感应电,接上地线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