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鼎阳sds1102cnl 大家看看这个怎么样

楼主(2025-10-04):
大家看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
太老了,如果真只有40kpts的存储深度那还是别去考虑了,我挺想玩入门级12位的那款,只是手上机器太多用不到,

楼主:
还有测的正弦波怎么这样

网友:
挺好的,不怕老

网友:
不错不错,一般够用了,能测32.768KHz晶振波而没有停振

网友:
只要功能正常,老又如何?

网友:
这台可以自己焊一个SRAM芯片,刷一下就变CML,有2Mpts储存深度。但我用过那台roll模式几乎是坏的,不能用,不知道是坏了还是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