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蜗牛D款,使用五年,近期出现疯狂掉盘,求个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25-10-04):
如题,系统也重做了,也升级多,无效。

当时买的时候换了风扇和电源,五年期间一直正常,现在的症状是经常报存储池损坏,我建了3个存储池,一晚上都报损坏,断电几个小时后重启又正常,隔几个小时又报损坏
新的电源已经换过了,确定不是电源问题
目前有2个怀疑对象
1:88se9215芯片,因为系统正常,个把小时后掉,可能是芯片寿终正寝然后高温引起掉盘的,全新的10来块钱一个,买个风枪自己撸,关键是不能100%确定,那位大神有更换经验指导一下

2:主板供电电路,电路电阻或电感某个出现为,导致磁盘供电系统出现问题,那位大神能支个招让我检查下

求个个大神帮忙支支招,解决掉盘问题

楼主: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再三年。

网友:
是我的话 我先检查88se9215的供电情况 如果有datasheet对着查 没有的话检查外部那几个电容

然后检查硬盘+5V +12V供电是否稳定 主板SATA 硬盘SATA金手指有没有赃污 或者更换SATA线试试

最后实在没招了再撸88se9215

网友:
星际蜗牛可以查一下供电是不是稳定,这个板子的电容质量不咋地。芯片级的你只能挨个排除了,太费时间了

网友:
这么老了,就让他去吧,换个N150的

网友:
给小姐姐们换个新家吧

网友:
天天下雨,娘要嫁人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吗、吧,都通病了

网友:
这个容易搞,降温

网友:
蜗牛的电源不行,质量比较差,能用那么久,你就偷着乐吧

网友:
可能电容失效或者插接件问题 或者散热不行

网友:
大多是供电不稳吧,有示波器的话,测一下负载变化时的输出电压波动看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

楼主:
换了2个电源都不行,脱离背板,电源直接接硬盘,数据线直接接硬盘,还是不行,断定是主板问题,就是不能确定是芯片还是电容或电阻的问题

网友:
这不趁机升级个新机。

网友:
先检查88se9215的供电

网友:
88se9215这货耐用,一般不容易坏啊。拆换有点难搞,高手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