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润强电器 60V5A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5-10-04):
撸了个60V5A铁锂充电器,到手先拆机验货,如果是翻新的退货,新的就留下使用。

标签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第一个8脚芯片 没字,猜它是定时芯片

第二个8脚芯片 LM358 通常用于控制转灯和浮充(仅用于铅酸电池)

第三个8脚芯片 UC3845A  开关电源主控

次级滤波电容 100V470uF

初级滤波电容 400V150uF

开关管 20N60 MOS管  20A600V

次级整流二极管MUR1560H  15A600V

偷料了的共模电感和X电容位

END

网友:
虽然节省了部分元件,但总体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严重缩水的东西,仅仅只是能用而已

网友:
不错不错,看着做工比较牛

网友:
做工一般,要求不高可以留下。什么价买的

网友:
能省都省,能缩水都缩水。

网友:
能省的原件都省了

网友:
可以用而已,有可能造成谐波干扰,导致风扇转速加快

网友:
到底是全新的还是翻新的。

网友:
不错不错,山寨货里面的战斗机

网友:
不错呀,现在技术进步了,5a的都是白菜价了,想当年可是天价

网友:
可以使用,省去了共模电路,谐波严重,有可能干扰其他电器正常工作

网友:
总体还是可以的。

网友:
科技越来越狠活

网友:
能用就好了

网友:
充电而已纹波要求不高

网友:
看着不错,可以用

网友:
看着电路板挺规整的,如果不缩水应该是个好东西

网友:
做工一般般,不像是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