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SM3282BC双贴4CE怎么跳线

楼主:
如题,雷克沙M900 256G的拆机板,贴了两片0T24,单贴轻松识别并开卡成功,结果双贴刚开始只认6CE,R6换到R7上,认了7CE,,(有可能是颗粒不行了),有人知道这板子CE跳线咋搞吗

网友A:
9,10,11,12,13都是ce跳线,参考慧荣其他8ce 优盘主控的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0,11,12,13都是ce跳线,参考慧荣其他8ce 优盘主控的跳线

好的,谢谢大佬,我去试试

网友:
跳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我帖子里有

网友:
和雷克沙P30板子一样啊

楼主:
更新一下。问题已经解决了。R11 R13和R7跳上以后就都识别了参照了一下3280的跳线

网友B:
主控背面那颗R9换到R11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背面那颗R9换到R11上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