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文件会自动消失或隐藏吗?发现手机迅雷下载的影片少了两部

楼主(2025-10-04):
前段时间用手机迅雷给孩子下载的几部影片,其中就包括生化危机系列,侏罗纪公园系列等等全是大片,保存在手机上,由于没有时间看,其实也没有管,但是我清楚的记得是六部影片。今天打开手机发现列表里只有四部了,但是连接电脑和发现列表里有六部,其中有两部在手机上不能在列表上显示,不知道这是啥问题?

网友A:
第一个字符是.的,在linux里是隐藏文件,默认不显示的。你调整一下。

网友:
似乎有点在开头的手机当隐藏文件。

网友B:
Linux文件名第一个字符.隐藏文件不显示。

网友C:
去文件管理器 设置找到隐藏文件前面打✓ 然后去下载的文件夹把前面的.删除就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D:
被垃圾清理了?

网友:
在名字的点前随便加个123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去文件管理器 设置找到隐藏文件前面打✓ 然后去下载的文件夹把前面的.删除就能正常显示了 ...

新版迅雷有这个设置?  我没用过新版不知道

网友:
学到了,还有这种设定啊

网友F:
手机管家惹的祸

网友:
在手机里被隐藏了,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字符是.的,在linux里是隐藏文件,默认不显示的。你调整一下。

我也怀疑是这个的问题,但是手机上找不到文件不能编辑,电脑也编辑不了,没编辑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文件名第一个字符.隐藏文件不显示。

这下有点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文件管理器 设置找到隐藏文件前面打✓ 然后去下载的文件夹把前面的.删除就能正常显示了 ...

管理器找不到文件没法编辑。接电脑又没权限,只有复制查看删除这几个选项,没有重新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垃圾清理了?

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版迅雷有这个设置?  我没用过新版不知道

手机迅雷只是下载,编辑还是用es管理器编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管家惹的祸

手机买好几年了,手机管家只用过一两次,没啥卵用

网友:
修改文件名

网友:
设置显示 隐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