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发一个WinAPEX 118b笔式万用表

楼主(2025-10-04):
当时是花了59买过来的,看着。可能还挺齐全的,上电测试发现12伏的好像不太准,后面就不太想用,然后都放了一年,今天就给拆开来看一下,想调一下,看看能不能校准,结果发现这个集成度还蛮高的,也没几个元器件。板子背面几个电容电阻,然后拆开另外一面有两个a425芯片,然后板子上丝印了,都标注了元件的值,这个背面什么电感,电阻多少写的好清楚,然后这次特意和众仪的。 Zt 102 a  zt08   优利德的ut120c,还有那种老款的滨江仪表dt9205。一起来测一下。那个 Ad 584基准。还有那个斐讯的路由器,12伏电源。看看差距都有多大。结果发现其实他还蛮准的,但为什么给我的印象就是不太准,难道是新的电池(aaa一节)电压太高影响到它的进度放了这么久以后电压变成了降了才准的吗。

网友A:
看着挺粗的,不知道拿着稳不稳。

网友:
全部表都拿来测一遍。

网友B:
修车跑线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原来是来晒表的。今天摊上,10元买了下面两个,不带表笔。都是里面的9伏电用光了。换了就好。档位拨盘挺清脆的

网友:
内部看着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挺粗的,不知道拿着稳不稳。

我有一支,只能两指捏屏幕两边。像拿笔那样,拇指会挡着屏幕,往后又有按键,再往后又有卡子,反正拿在手里感觉很别扭。

除了有自动档位和用两节7号电池比较方便。

网友:
其实这种  很方便   只要测大概的电阻 通断和电压就够了

网友:
很方便   只能测大概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

网友:
觉得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车跑线路还是不错的

汽车还行,走线规整,有保险丝配电箱。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简易款跑线路还行,遥控防盗踏板款难弄,走线又复杂又乱。楼主笔式万用表还行,大概看电池电压有没有电。

网友:
牛屎真圆,这体积控制得不错,单手就可以测量

楼主:
之前测一个三串锂电池明显电压偏低,实际已经充满了,差点过充

网友:
这是办万用表展览来的吧,这么多的表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