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个没有遥控器的投影仪 L1

楼主:
拆一个没有遥控器的投影仪,开机定格在启动页面.

捡来的投影仪 没有LOGO 底部只有一个产品型号 L1 厂商是万商,手机万能遥控器也不知道选哪个。。开机定格在启动页面。接上网络盒子也没响应,主板坏了?

拆开挺简单的。

正面 啥都没有。就一个镜头跟红外接收器

背面

啥牌子啊  就写个型号 L1

主板正面 挺简单的

主板背面

液晶屏幕

投影组件

散热风扇

LED灯珠

开机定格在这个页面

不知道啥牌子 估计是垃圾了

网友:
不像什么高级货

楼主:
山寨至少还有个Logo  这个毛都没有

网友:
+1,我也觉得是...

可以先开盒子,再开这个投影试试看,不行就扔了吧,没啥好折腾的...

网友:
电子垃圾产品

网友:
这就是那些垃圾商家吹上天的高级投影仪  卖2-300  其实都是这种液晶的结构  卡这画面大概率EMMC出问题系统卡死了    这种不好找固件

网友:
手机万能遥控器一个一个试

网友:
不是DLP的吧,就靠透镜反光的,山寨常用结构

网友:
白天基本看不了

网友:
单LCD 机,还敢称投影仪领导者,哈哈哈哈

网友:
还不如买电视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4043-1-1.html
比我这个好多了。  你那个估计是西皮尤虚焊了吧

网友:
修修就可以用了

网友:
散热还可以

网友:
估计掉固件了

网友:
没有遥控器确实不好弄。

网友:
玻璃镜头还行,改在废旧手机,运动相机等变长焦,有自动对焦难改,换其他镜头,反差对焦自检错误不显示取景。或者接天顶镜和目镜,做3到8倍望远镜,10倍以上色差明显,不匹配短焦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