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山拆解:虚电的优者快充充电宝,原来是这么回事,又得拿出存货救急了

楼主:
那一堆充电宝里的一个,外形挺小巧的,自带3根内置充电头(MICRO,LIGHTNING以及TYPE C)。
输入也有这三种接口,输出在正中有一个USB A口。

充到100%之后,尝试给荣耀V40充一会电,这时发现了问题,显示的电量下降飞快,几乎断崖时尿崩!!!

那基本可以确认的是电芯容量不行了,看外观,应该是软包的聚合物,所以大概率是鼓包。
可是一切只能在拆开才能揭晓,那就动手吧,还有什么好说呢?
依然使用我的好伙伴——钟表撬片(葫芦刀)来开启旅程,而它也不负众望,顺利从拐角处杀入一条生路。。。
而从正面的电量显示这里,额,不是正道,这只有一个塑料面板,当心!!!

看看,发现啥问题了不?
对,就是内置的软包聚合物怀孕了,虽然是2023年的电芯,可是鼓包也有点明显。
这个尺寸的软包或者钢壳暂时找不到存货,那我还有以前从松下笔记本电脑拆出来的浅灰色18650,比划了一下,放两节是毫无压力的(改天试试找个三节的电池组看)

仔细看看充电方案,应该是英集芯的IP5506,查了一下半导小芯,2A充电 2.4A放电,那就是12W的功率,肯定也不是快充了。

接下来就简单多了,936上场,把鼓包的聚合物从硅胶线后端焊下来。

更换上松下18650(本身就带有镍带,不用我自己想办法点焊了)。

换电芯后,需要插上输入充电重新让芯片识别电芯,否则显示一直是0%在闪烁。

虽然不是快充,但是这个充电宝设计倒挺巧妙,当我以为只有一个USB A口。
仔细观察才发现,那条3合1的内置充电线其实是从另一个USB A口扩展出来的插头,真TND是个鬼才!!!

先装回去,也试着外出带着给HONOR 60等手机充电,表现中规中矩吧,充电挺稳定,虽然速度一般,但发热也不大,18650就更稳定了。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两种电池的最高电压,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