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寻找最好的T型电池接口

楼主:
1.请问一下大家到底哪种T型电池接口质量比较好,买过几种都是压接的,实在是质量太差了,有没有朋友推荐一下哪种质量是最好的,单个价格不超过5元,谢谢

网友:
我都是拆旧电池用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我都是拆旧电池用的

网友:
好点的旧电池

网友:
买贵的,质量会好哦

网友:
要看导线粗点的,便宜容易断

网友:
二三楼正解。。。。。。

几乎所有的都是压接的,要想焊接,可以用M3钻头钻掉铆钉,上锡焊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三楼正解。。。。。。

几乎所有的都是压接的,要想焊接,可以用M3钻头钻掉铆钉,上锡焊线。

压接的易出现接触不良,不如点焊转镍再焊线

网友:
原来大家都是拆旧电池用的

网友:
我也是拆旧电池的。。。

网友:
手上拿两块9V电池在玩,看网页,陡然感觉电池在发烫,一看,不知道舍时两电池阴阳紧密的交合在一起

网友:
我 也是拆旧电池的。

网友:
旧电池的热缩管一包就是个好的接口,注意正负极别接错了,电源的正负极与电池的正好相反,仪表红线接大头,黑线接小头。

网友:
要想可靠实用还是自己做。

网友:
找它干啥?

二○二五年十月五日

网友B:
我也是拆旧电池的接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拆旧电池的接口用。

还没有遇到电池釦断线的,旧电池都扔了,现在知道要保留一个能做釦。

网友:
以前买过全塑料硬壳的T型扣子,坚固耐用,现在好像看不到有卖了。

网友:
电池不是要用XT6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