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的优盘,在WinPE环境下用不了。

楼主(2025-10-05):
IS903的优盘,在WinPE环境下用不了,无法识别,但是其他U盘没问题,是IS903主控兼容性不行?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换别的PE试一试,可能你手里那个PE精简过头了

网友A:
你是用IS903启动?还是先用其他U盘启动,再插上IS9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IS903启动?还是先用其他U盘启动,再插上IS903?

用其他启动,再插上IS903

网友B:
PE没有驱动xchi echi?大概率是PE版本,FIRPE试试

网友:
大概率是PE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没有驱动xchi echi?大概率是PE版本,FIRPE试试

如果是PE问题,为什么我另外一个慧荣主控的U盘可以。

网友C:
应该是PE问题,微PE好像就不显示,说为了保护数据安全不显示其它硬盘,换个pe试试,好像优启通和老毛桃就可以,另外里面有年PMcmd的命令可显示本机其实硬盘。

PS:制作WTG时,就有一个选项,是否显示本机硬盘

网友:
903做的启动盘感觉就是兼容不好,还不如108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PE问题,微PE好像就不显示,说为了保护数据安全不显示其它硬盘,换个pe试试,好像优启通和老毛桃就可 ...

我用的就是老毛桃PE

网友:
我用wepe2.2给is903制作的可启动U盘。

既能使用is903启动电脑,又能在PE中识别。

网友:
银灿的主控做pe没慧荣的好。现在银灿也不出新u盘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