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GL3231S-GL3232S设计图&固件+刷写教程分享

楼主:
前段时间流出来了一批只要40多的hub,性价比很高,下手了几块,正好把固件提出来玩玩。现在分享出来也是利好各位DIYers了(总比去黄鱼买固件强多了)。

GL3231S有仨固件,0009固件用的是编程器从HUB中读出来的(用MultiTool也能提取),2961固件是从某网站下的,LX09是从雷克沙固件更新包中提取的。

LX09应该是GL3230S的固件,GL3230S与GL3231S的区别就是前者支持multilun,后者只有duallun。尝试了一下固件混刷工作也正常,暂时没有测出来问题。

GL3231和GL3231S不是同一个东西,根据官网介绍,GL3231S和GL3231相比主要是新增了SD4.0和UHS-II型卡的支持。GL3232S和GL3231S相比只有singlelun支持。所以还是GL3231S好(价格也贵一倍,马云家基本20起步)。

GL3231和GL3231S固件不能混刷,混刷可能导致刷砖。

固件刷写教程在二楼。

GL3231S官方原理图用PADS画的,3232S是Allegro Cadence。3231S图纸细节可能会比较小,不知道导出PDF怎么设置的参数,先将就着看吧。

或者可以根据3232S的反推一下,Genesys Reader的设计基本都差不多,外围基本没多大差异。

Gl3231S的VID:PID为1532:0F61,Gl3232S的VID:PID为1532:0F51。

我手上的GL3231S读卡器,未烧录固件(默认固件)时固件版本为2907:

烧录0009固件后,固件版本0009(不是降级):

烧录2961固件后,固件版本2961:

烧录LX09固件后,固件版本0009:

使用雷克沙1667x(V60 UHS-II型卡)进行纯顺序读写测试,未烧录固件测速:

烧录0009固件后测速253R/106W,和官方宣称的250R/120W差不多(主要还是卡限制):

烧录2961固件后测速236R/95W,和0009相比速度略低:

烧录LX09固件后测速235R/95W:

4K就不测了,Genesys祖传的4K依托,没啥必要。

普通套餐:https://barryblueice.lanzouw.com/b0017uym2d 密码:23ke(链接无法访问就换蓝奏云的域名,老司机都懂)

富哥套餐:

楼主:
欸我要笑死了,我手上的GL3231S用的普冉SPI P25Q21H参数不存在于config.ini,结果我又记错了SPI型号,排查了好久都没发现问题。

刚才突然想起来SPI这档事,结果加参直接刷成功了。下面分享GL3231S的免拆软刷固件教程。

GL3231S固件刷写教程:

首先下载附件中的MultiTool 2.1.2.5(网盘附件也有),点开MultiTool.exe。

这时候如果没有认到GL3231S(GL3231S未连接),所有的按钮都是禁用状态,点不动:

插入GL3231S设备,识别到读卡器后,所有的按钮都会启用。

点击右上角的F/W & EEPROM:

会弹出来一个EEPROM/Flash Writer:

首先点击erase确保可以对SPI进行操作:

如果SPI识别正常并且可以写入/擦除会出现这个界面:

如果出现这个界面,则代表你的SPI没有参数,需要在config.ini中添加对应的SPI参数:

接着点击Load FW File载入你所需要刷入的GL3231S固件:

加载完成后,勾上Write EEP File & F/W:

然后点击Write F/W进行固件刷写。左边的设置不用动,动了也不会生效。

成功后会出现下面这个界面,拔插一下就可以了:

备份固件教程:

按照前面的步骤打开EEPROM/Flash Writer:

点击下面的read ext (ROM):

将读出来的spi保存下来就可以。下方会提示External ROM read completely。

为什么不用读ROM的方式测试SPI是否可以读写呢?因为MultiTool是用通用参数读取的SPI(就是启动的时候从SPI加载固件的那部分参数),用读ROM的方式只能测试SPI有没有焊好,写入的话依旧需要专属的参数。

SPI参数添加教程:

GL3231S对应的SPI参数保存在MultiTool/Config/GL3225/config.ini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GL3225,我单独设置了文件夹也不行,只有直接改GL3225的config.ini才生效。

用文本编辑工具打开config.ini。搜索你需要刷入的目标SPI后两位ID。(SPI ID请自行查阅datasheet或者使用编程器读取)

比如我使用的是P25Q21H,ID为85 40 12,则搜索40 12。

如果运气好能搜到的话,复制这个参数,同时在下面的Default参数内容前粘贴参数,并把第一行的SPI改成你的SPI型号(仅作识别需要),Data中的ID改为你的SPI ID:

中括号内为厂家识别代码,也需要修改,直接修改成Other+数字就行。数字需要按照从小到大顺序排下来:

保存后重新打开MultiTool.exe,就可以对SPI进行写入和擦除操作了。

楼主:
目前就只有GL3230S的资料还没搞到,不过有GL3231S和GL3232S应该也够玩了。

网友:
牛叉
狠狠的点赞

网友A:
40多hub。楼主求链接。我也要买几个玩玩

网友:
3230s读卡器我有两种明天有精力提取出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多hub。楼主求链接。我也要买几个玩玩

很悲伤,已经给抢完了,车一下就开走了

楼主:
略低的问题可能是我忘记格式化成空盘了,里面有原相机的数据和照片啥的。如果在空盘状态下测速各个固件的表现应该和0009固件差不多。

网友:
先收藏,以后可能遇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悲伤,已经给抢完了,车一下就开走了

有外观以及拆解图没,我研究下看看小黄鱼能不能捡到漏

半夜起床把固件提取出来了
此链接作为论坛永久链接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hEoaEHpezMgAYLmCE6A-w?pwd=ek4f 提取码: ek4f

rw500  gl3230s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51628&pid=18531879

gl3230s  三合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51628&pid=18531941

金士顿mlp gl3232s sd单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5627-1-1.html

rw150 gl3231s
还有rw310x gl3231 sd tf双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外观以及拆解图没,我研究下看看小黄鱼能不能捡到漏

半夜起床把固件提取出来了

原hub是雷蛇的USB4 14合一拓展坞,淘宝店铺卖1k5,前段时间黄鱼有人放货一块只要45,但是卖家只有十几块,所以一下子就抢完了。

HUB方案是VL832级联VL822和VL817,读卡器方案GL3231S,网卡方案RTL8153B,声卡方案ALC4032,同时通过SC8815支持反向100W快充,还有SC2021做部分口的下游快充,另外还有一颗VMM6210用于VL832的DP通道转出DP和HDMI。

我买了两片,一片正常用,另一片用来拆IC整DIY玩。

今年8月他放了一批货,但是没人注意,也只放了几块。后面9月也放了一批货。只能说不懂的人都觉得这不是啥好货,实际上大捡漏: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外观以及拆解图没,我研究下看看小黄鱼能不能捡到漏

半夜起床把固件提取出来了

GL3213S,我记得数字生命卡的读卡器方案也是这个,只可惜赛凡那群没良心的省了很多,SPI、晶振电路啥的都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L3213S,我记得数字生命卡的读卡器方案也是这个,只可惜赛凡那群没良心的省了很多,SPI、晶振电路啥的都 ...

今天仔细看了rw310x拆解图芯片为gl3231 不是gl3213s 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