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运放加mos管做一个恒流源给铁塔锂电均衡,用什么运放合适

楼主:
铁塔电动车锂电,电池一致性变差,老充不满,想在充电器后面加一个恒流电路,给电池做均衡,恒流电流60-70ma,用什么样的运放合适?

可能我没讲清楚,补充说一下,铁塔电池本身均衡电流只有70ma,对一致性变差的电池几乎均衡不了,也充不满,所以,我想用60-70ma的电流給电池组充电,让电池慢慢充满。

网友:
自己小搞,用无源的钳位电路就很好,几百 mA 也轻松实现。

原理就是每节铁锂反并一只 3.5-3.6v 稳压管。 实际物理稳压管折转不陡峭,容易漏电太大。
用 431+MOS 做个理想的稳压管就很爽了,到电压就钳位,整个电池组全钳位就可以考虑充满了。

网友A:
可调电源,调成小电流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调成小电流不就行了

48伏以上的可调电源我用过,调不了这么小的电流。

网友:
lm393作比较器较好。

网友:
60-70毫安恒流还是直接改充电器好点,外接运放加mos,损耗相对来说大点。可以配两个充电器,平时用普通的充电器充,想均衡时再用恒流60-70毫安充电器充。
对于一些二手电池,就算是新电池用了一段时间后,难免存在个体差异,单体存在漏电自放电的问题,60-70毫安均衡电流有点小。有没想过改保护板的均衡电流?

网友:
锂电池不行了,并不是均衡的问题,别想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