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 电脑不认

楼主:
有个U盘,插入电脑后,在《我的电脑》里面没有盘符,在《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有2个提示:1)便携设备 H:,2)USB大容量存储设备。现在不能使用了,请教专业师傅:这个U盘还有解救的办法吗?先谢谢!

网友:
你这个宇瞻的AH223用Chip Genius检测一下主控,如果是群联的就是真货,如果是芯邦、一芯或者安国的,就是假货。

然后找对应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一下。

网友:
如果是便携设备通常是读卡器主控

楼主:
看看论坛有个识别芯片的软件,下载后,识别为慧荣SM3255AB-ISP NONE闪存为三星K9ABG08U0A(TLC-8K)。

网友A:
打开磁盘管理,看看这个H盘可不可以分区、格式化,如果不行,这个可能只有重新量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磁盘管理,看看这个H盘可不可以分区、格式化,如果不行,这个可能只有重新量产了 ...

磁盘管理器看不到磁盘,现在也无法量产,显示ISP NONE。

网友:
芯芯片精灵看下主控,找工具量产一下,祝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看论坛有个识别芯片的软件,下载后,识别为慧荣SM3255AB-ISP NONE闪存为三星K9ABG08U0A(TLC-8K)。 ...

ISP NONE是掉固件了,重新开卡量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P NONE是掉固件了,重新开卡量产吧

下载了几个试了试,不行,找不到合适的量产工具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了几个试了试,不行,找不到合适的量产工具软件。

此处圈一下坛中大佬 @fanal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