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 公牛转换插头GN_903

楼主:
坑人之处,详见图片后两张画的圈。 前后壳接触靠压接。这种连接可靠性,呵呵。

网友:
真GONGNIU,假公牛。

网友:
这个连接很不靠谱的感觉

网友:
依靠弹性接触

网友:
早期的都这样   铜板上缺个洞

网友:
感觉还好吧?除非造假的薄贴片。

网友:
这种设计头一次见。接个小负载还行。

网友:
很多人没有见过早期的公牛,的确是这样子的。。。

网友:
看起来焊接还可以。

网友:
压接也没关系,不卸开又跑不了,能用就行。

网友:
以前的应该是izheyang

网友:
这个是真的吗?

网友:
自己焊接一下

网友:
看这线还不细

网友:
插个电热灭蚊器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刚出道的公牛也就这尿性

网友:
zhe 这应该是母牛牌

网友:
做工用料还行

网友:
这是正品吗?

网友:
貌似是山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