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草地上捡到一个灯,估计是景观照明用的LED灯,拆开看看

楼主:
草地发现一个灯,估计是景观照明用的LED灯,正面是带配光的塑料灯罩,背面是铝散热器,混坛子的当然要捡起来看看。

正面,9个灯珠,每个灯珠都有配光透镜:

背面是非常厚实的铝散热器:

拆开看看,这是直流供电的,铝基板上集成有恒流驱动,灯珠是仿流明的,古老的玩意了:

9个仿流明灯珠,收获满满,这种灯珠只有电极位置是焊接的,底部用硅脂导热,很好拆:

芯片型号是47BA-201-A:

度娘的芯片资料,管脚定义如下:

芯片数据如下,最高可支持100V供电,输出可达1A,性能不错:

典型应用电路图:

网友:
拆的挺干脆,直接砸开了

网友:
可以卖铝壳

网友:
谁的部下,这样勇猛!哈哈哈

网友:
为你的拆机精神点赞

网友A:
现在大部分这种灯作为电动车大灯流入市场。。太可怕了。

网友B:
现在都流行贴片LED了,这货有一定年头了。
只是不明白电路图中,为何将HER207画成稳压二极管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部分这种灯作为电动车大灯流入市场。。太可怕了。

电动车装上这种灯就亮骚了,堪比远光狗,真的可怕。。电动车化身动能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流行贴片LED了,这货有一定年头了。
只是不明白电路图中,为何将HER207画成稳压二极管的符号? ...

电路图中的her207是肖特基二极管的符号,肖特基二极管属于快恢复二极管,它的工作频率高,导通压降小,可以作为续流二极管使用

稳压二极管的负极横线两边是两条斜线,而肖特基是两条垂直线

网友:
这灯不错,加分再加淘贴。

网友:
不像是太阳能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中的her207是肖特基二极管的符号,肖特基二极管属于快恢复二极管,它的工作频率高,导通压降小,可 ...

大佬,HER207 丝印US2M 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什么芯片

网友:
100V有整流和降压

网友:
看样子密封不好,进水了

网友:
散热器值钱哈

网友:
外壳是铝的能卖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