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 琢美3000 低转速故障

楼主(2025-10-05):
琢美3000的电磨,能正常开机。总共是5档0-2-4-6-8-10。
故障情况是在前两档的时候,就是2-4档的时候,机器不转,开到6档以后机器才开始转。调回4档转得卡顿,调回2档转得有一下没一下的。6档以上转速正常。
刚开始以为是轴承里面的油干了导致阻力加大。转子轴承加油。
检测步骤。
1. 定子,定子万用表测试双极通电,无故障。
2. 转子,转子每一级都通电,无故障。
3. 开关板,更换开关板(开关模块),同样现象。
4. 碳刷,目测没问题。
5. 机器上定子+转子不加碳刷,手动转,顺畅不扫膛。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遇到过同样状况的,有啥解决办法?

网友:
可能绕组之间有短路,找个功率差不多的电机接上试试。

网友:
有外接电源吗?这机子我不熟。

网友A:
接得什么电源,先检查电源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得什么电源,先检查电源再说。

直接用220v的,定子箍间短路有可能,也可能调速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得什么电源,先检查电源再说。

琢美3000是220V直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220v的,定子箍间短路有可能,也可能调速器有问题

这个怎么检测呢?至少我看是看不出有啥问题的,转子触点都打磨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琢美3000是220V直插的。

跳过调速器,直接220V如果没问题,检查调速器或换个调速器……

网友C:
调速模块可能出问题的比较多。
最高档听声音,噪音比较大,且火花严重,有焦糊味,那肯定是绕组问题。
调速器时间久了接触不良,也会造成电机抽搐。以前有个热风枪,类似于吹头发那种,温度不稳,跳动非常大,更换尾部电位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速模块可能出问题的比较多。
最高档听声音,噪音比较大,且火花严重,有焦糊味,那肯定是绕组问题。
调速 ...

昨晚更换了调速模块,的确是这个问题,关键是调速版不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更换了调速模块,的确是这个问题,关键是调速版不好买。

不好买就修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晚更换了调速模块,的确是这个问题,关键是调速版不好买。

遇事不决可问春风,春风不至则问坛友,坛友不说,可问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事不决可问春风,春风不至则问坛友,坛友不说,可问淘宝。

这款之前试过,和琢美的不通用,只能看看开关板能不能互换了。

网友D:
确定是绕组短路,你万用表一般测不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绕组短路,你万用表一般测不出啊

不是,现在确定是开关板问题,换了开关板以后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