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X50摄像头中间的玻璃片怎么拆下来

楼主:
这个只能暴力撬开?还是用吸盘?

暴力撬开肯定会弄碎,吸盘试过,纹丝不动。
哪位大佬拆过这东西,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以为只能换后盖

网友:
加热了再吸看看?应该是贴上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只能换后盖

拆后盖必须先把这个环形燃气灶拆掉

网友:
没拆过这么高级的手机

网友:
小吸盘吸住往外拔

网友:
不是说大力出奇迹么

网友:
网上有拆机视频。刀片拆中间的塑料片,再拆螺丝

网友:
热风枪,没有拆不下来的

网友:
我关心的是为什么要拆它。

网友:
拆出后盖在搞吧,沿缝隙点些除胶剂试试

网友:
上抖音查一下相关视频。

网友:
滴点99%酒精在圆边上,用薄刀片小心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