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能拍照保存车辆车牌的监控问题

楼主:
想装一套摄像头,功能要求:对通过的车辆能拍照保存,弱弱的问一下,那家的摄像头、硬盘录像机和软件能实现这个功能?

我有一套“高清车牌识别抓拍单元”配什么硬盘录像机及软件能实现这个功能?

非常感谢!

网友A:
现在的摄像机好多都有移动物体侦测功能。

网友B:
海康录像机看了几个都有车辆识别功能,应该能实现吧

网友C:
你的摄像头插入内存卡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配套软件

网友:
感觉你这套本身带着系统呢。

网友:
把这些软件一个一个试:
车牌识别系统服务器
车牌识别系统
高清车牌识别系统
数据库管理工具
停车场管理
在哪云停车场
停车管理端
停车监控端
车牌识别停车系统
ParkUI
停车场服务器
智慧停车场管理系统

网友:
就纯粹的就进出的车牌拍照的那种 现在新版本的录像机和摄像头都能支持  如果要和门禁道闸联动那算另外的

网友:
拍照这个好办,就是你拍摄到是谁偷走了你的东西去报警,人家不管还是白搭

网友:
你这个应该就自带,插个TF就能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摄像头插入内存卡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要不是你的提示,我还不知道能插入内存卡呢!看到你的回复,我用手电筒照着才发现下面有内存卡的卡槽,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摄像机好多都有移动物体侦测功能。

想找一款与图片中摄像头配套的管理软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康录像机看了几个都有车辆识别功能,应该能实现吧

不知道海康录像机能不能与我的这个摄像头兼容?非常感谢!

楼主:
是的,就是想找配套软件,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海康录像机能不能与我的这个摄像头兼容?非常感谢!

高级设置里面开启on协议应该就能了

网友:
如果是单纯的拍车辆车牌的照片,可以用车牌识别摄像机,楼主手上这款就可以,1台电脑+可以对接车牌识别的软件就能实现,电脑常年开机,电脑存储照片
如果是监控性质的,那就需要用带车牌识别的监控摄像头了,这种摄像机车速不能太快,一般是车速60KM/H以下,
低成本的有两种方案:
1选天视通方案 带车牌识别功能摄像机+天视通录像机(模组型号相机TH38M8+录像机(10路)8108D35)
2中维世纪的摄像机JVS-BV18-4DPG-F6-AI+中维世纪的录像机8路 JVS-ND6081-H-HP-S
以上2款设备如果按1只摄像头算的话1000元左右就可拿下

不差钱专业级的就是道路上那种了,比较专业,抓拍也精准;可以选大华或者海康威视,大华900万交通卡口+交通管理终端,或者海康威视1200万电警抓拍单元+道路智能终端

这种车牌识别的摄像头都需要注意安装角度,如果安装位置不合理,容易漏抓

网友:
海康、大华都有成熟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