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确定激光打印机的复印功能出问题了,怎么维修?大家给点建议啊

楼主:
打印机型号为HP M1005

这张是打印效果

复印效果如下

路上碰头,4个字依稀可以看清,
为何复印效果这么差,整个纸面都黑了呢

这个激光打印机的复印功能该如何维修,大家给奖建议哦,谢谢

网友:
复印其实是扫描+打印,问题出在扫描部分哦

网友:
这个明显是ccd故障

楼主:
打开盖子,按扫描,看到灯是亮着的

网友A:
复印不行说明扫描头坏了看你这个情况大部分应该是排线磨损了可以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印不行说明扫描头坏了看你这个情况大部分应该是排线磨损了可以拆开看看 ...

排线接触不良,可以导致如上扫描故障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排线接触不良,可以导致如上扫描故障么?

你在复印几张,看出来的东西大致有规律又每次都不一样的话那大致是排线有虚断了,如果每次都一样,那把排线拔下来清理一下再装回去试下。故障在排线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复印几张,看出来的东西大致有规律又每次都不一样的话那大致是排线有虚断了,如果每次都一样,那把排 ...

排线如何清理?用酒精擦拭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如何清理?用酒精擦拭一下么?

橡皮擦就行

楼主:
橡皮擦能修好这个问题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橡皮擦能修好这个问题么?

橡皮擦实际是解决排线插头氧化或脏污的!能不能修好要看你的机子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皮擦实际是解决排线插头氧化或脏污的!能不能修好要看你的机子是不是这个问题! ...

哪些故障可以导致一楼说的问题?

网友D:
1、你单独扫描文件试试效果
2、如果不行,买一个拆机的扫描头,大概80~120元就行了,总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开盖子,按扫描,看到灯是亮着的

检查一下有没有旷量,移动时会不会出现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有没有旷量,移动时会不会出现抖动

没发现扫描部件有明显抖动,或者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单独扫描文件试试效果
2、如果不行,买一个拆机的扫描头,大概80~120元就行了,总成
...

中间有一次扫描正常,是不是说明扫描头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皮擦实际是解决排线插头氧化或脏污的!能不能修好要看你的机子是不是这个问题! ...

排线用橡皮擦擦拭后,又扫描了一次,恢复正常,

装好螺丝又试了一次,会花了,这是啥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用橡皮擦擦拭后,又扫描了一次,恢复正常,

装好螺丝又试了一次,会花了,这是啥情况 ...

可能排线有断裂,检查一下弯折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排线有断裂,检查一下弯折位置

断裂会导致扫描出这种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