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四次上门用替换法修海尔MB7598F61洗衣机咔咔响并显示E8的故障

楼主:
2025年10月5日
节假日前,同事问洗衣机会修吗,我说修的比较少,可以看看是啥情况,她说是父母的洗衣机,有故障,打电话海尔售后来看了下,说要换电脑板,具体要多少钱她没给我说,到现场看了下,并用单独脱水试了一下。(这是第一次上门)

然后回到家一顿查找资料,有发现,对如何拆卸和故障点心里有点低了,然后我告诉她可以试一试。

机身后的纸片标签发黄看不清了,好在面板上左下角有这个标识。

第二次上门,取下电脑板发现上面板打不开,这时才发现左下角有个机关,咔咔声是这里发出的,并且关机时锁牙也不自动收回,多次开关机后终于锁牙回位,手机拍下二维码,回来在某宝上一顿搜索和询问,得知还有可能是电源板和门锁故障,哦,好吧,第三次上门对这两个拍照。

一番比较价格后下单,前天到货,恰好停雨了,约好第四次上门,开干。

先把三个件都换新,试机正常了,大喜,再依次替换电脑板和电源板,最终确定是电源板故障。

在之前锁定是电脑板故障,为啥?因为在第二次上门拆电脑板时发现这个线头有点发黑,用小刀一扣,还有大隐患,并且电脑板反面塑料有一大处有打火后弧过的痕迹,颜色明显不一样,事后分析就是这里导致的电源板损坏,幸运的是电脑板还没事。

===============

自然把损坏的件带回研究。

触点打火痕迹严重,此处应该是过220v电的。

顺便拍照学习,进水传感器+防撞开关二合一,直连电脑板

双电磁阀机型

因为是在外人家没有拍更多的照片,在掀起来的右上角有应该有个元件,不知何用,还有多匝线捆在一起有啥作用?

楼主:
补充:
有隐患的插头直接去掉颜色相对连好,用胶带缠好。
很困扰的是没有查到电脑板,电源板等等整机元件连接图,或许只有售后有这样的资源,这样研究损坏的电源板挺麻烦。

网友:
图片太小了,建议调高上传图片的分辨率。

可以检查下电源板有没有元件虚焊的或电容鼓包的

网友:
一盘线相当于电感,免得坏控制管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恭喜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