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深信服sangfor AC-550拆解 及JVGA1线接口引出VGA

楼主:
(图片)

楼主:
JVGA1线引出VGA
JVGA1 旁有一PQ19-15芯片。搜索是Ti  tpd7s019
资料 连接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pd7s019.pdf?ts=1759613009799
查看引脚:

用万用表测量对应JVGA1脚

再搜索VGA端脚对应

按照引脚对应关系接线

JVGA         VGA
   1    ----->1
   3   ------>2
   5  ------->3
   7  ------>13
   8  ------>14
   9 ------->12
  10  ----->15
其他接地也一一对应接好

开机 显示器显示

网友:
看着都像是X86的老货,仔细一看还真是,这配置好像没啥玩的价值了...

二○二五年十月五日

网友:
江波龙的原厂固态。

网友:
这些国产的防火墙什么很多都是基于X86主板做的,但是价格嘛......
而且这货配置还低,D425的CPU,搁现在没什么太大使用价值,装个Linux之类的做个软路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JVGA1线引出VGA
JVGA1 旁有一PQ19-15芯片。搜索是Ti  tpd7s019
资料 连接 https://www.ti.com/lit/ds/symli ...

之前有一台,后面没人要拆了零件卖废品了。

网友B:
这铭牌怎么连商品名称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铭牌怎么连商品名称都没有

只有 AC-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