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扫描功能故障,如何维修?

楼主:
激光打印机的扫描功能出故障了

打印机扫描上述A4纸,得到的扫描图像素乱成一坨了

各位遇到过类似问题么?如何维修?

网友A:
检查连接线和扫描头了

网友:
这好像扫描头的传送带出问题啦。打滑,查看传送带齿是否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连接线和扫描头了

扫描头需要用酒精擦拭么?

网友:
真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像是机械问题,打印机主板的逻辑问题或者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