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激光打印机扫描仪玻璃后面好像有一层灰尘,如何除尘比较好?

楼主:
用手划过的地方会明亮一些

扫描仪玻璃被骂用纸巾稍微擦拭一下就可以?

还是需要上无水酒精和化妆棉擦拭?

网友A:
没有镀膜,怎么擦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镀膜,怎么擦都行

如果有镀膜,是否不能用酒精擦拭?

网友:
直接酒精擦

网友:
按理说这个位置的玻璃镀膜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玩意就是玻璃,酒精擦的干净,软布沾水也行。

网友:
无水酒精走起

网友:
拿张纸巾,朝玻璃上呵点气,也擦得干净。

网友:
当光学镜面处理就行,主要去油脂灰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镀膜,是否不能用酒精擦拭?

是的,镀膜的不能用有机溶剂

网友:
按理说里面不容易进灰。

网友:
用湿巾纸等没有溶剂的试试吧。

网友B:
用水或酒精都行,酒精没水渍

网友:
擦镜子加乙醚是最专业的,像这种设备干净抹布加水就足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水或酒精都行,酒精没水渍

水渍是什么?水吸附灰尘,留下的灰尘痕迹么

网友:
直接开拆 彻底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