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暴力拆解川宇C286读卡器

楼主:
买音响时送的,搞坏了我3张TF卡。具体表现为:读卡几次后里面大量文件看不见,之后再读就提示损坏或者读几次后直接损坏。重新格式化后卡又能用了,过一阵又是老毛病。两张卡是商家送的我就不说啥了。其中一个4G的TF卡在3台手机上用过,期间没有任何问题。

边上两个上拆解工具。右边小刀上点火割开一点后再用钳子掰开。

近照特写。拆解时磨损了一点芯片。主控CP8121N

网友:
这个牌子好多年前我买过几个,都是用不了几次自己就坏掉的

楼主:
看了一下,拆这个型号的还蛮多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7
这位兄弟比我还暴力,板子都断了。
另外问一下,MA8121N和CP8121N有什么区别?我看到同型号的有用MA8121N的。

网友:
最便宜的硬封读卡器

网友:
用了没多久就无法读盘了

网友A:
硬封读卡器也能搞坏存储卡?不应该啊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有可能不是读卡器写坏的,有可能是它自己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封读卡器也能搞坏存储卡?不应该啊

我看其它拆这个型号的贴子下面也有说把TF卡搞坏的情况。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这个真是存储卡杀手,两个电容都省了,在质量好的电脑上用,估计问题不大,电脑质量差一点,尤其是差火电源配差货主板,u口供电纹波大,干扰多,出错也不意外。
补焊两个电容做滤波,再试试还会坏数据吗,还坏就是芯片噶了

网友:
这种读卡器比牛屎的读卡器的价格还是要高一点的,没想到质量也不行。

网友:
以前用的多,现在几乎不用了

网友:
照片好歹正反面呀,哈哈哈

网友:
就一个芯片不是牛屎

网友:
垃圾东西太多了。

网友:
这种渣渣读卡器最容量出问题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