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老头的快乐车-雷丁D50增程版拆解保养-60V100Ah宗申汽油机

楼主:
国庆回老家苦于没有代步车,刷黄鱼看到有2000块钱的老头乐,4轮纯电,

看起来还行,续航也差不多够用,

联系卖家发现距离60KM,有点尴尬。

但是考虑到本地的老头乐店普遍比较贵,新旧都卖得贵,

黄鱼这个价格如果属实的话,还算合适,大不了货拉拉搞回来。

于是电话联系了卖家,谈好了去现场看看,约了顺风车出发,1块钱1km.

打车去了现场,发现院子里都是堆得二手老头乐和电瓶车,2000那个实物没有照片好看,

看上了这个2400的,结果没有钥匙,要找开锁的,算了。

在院子里逛了一圈,发现这个还算合适,可油可电,续航未知,入坑开始。

先看一下院子里卖家的工具车,上面都是电池和增程器,有一腚实力。

铺垫这么多,主角正式登场,由于长时间停放,电池已经红灯报警,
好在增程器一把启动,从院子里开到卖家楼下充电先。
从背景看这个院子是个工厂的家属院,工厂已经倒闭了,院子里种了不少菜,空地停满了旧车。

侧面,成色确实一般,

从车里找了抹布擦了一下

有剐蹭的痕迹,也没必要修补了

让卖家加满油,油箱大概3L,充了两个小时电,2h开了60km回家,看了油箱还剩1/3左右,
就是速度快不起来,GPS显示35-36,理论上来说这玩意能开50的速度。
前任车主是钓鱼佬,开了22588km,看样子至少是换过一次电池的,

开回家之后开始整备,检查增程器和电池,发现机舱里面有些油迹,玻璃水见底

油迹主要集中在油箱下面的空滤和电线这里,拧下空滤的螺丝

空滤的而密封条被油泡发了,里面都是油,汽油

空滤出气也就是发动机进气管拔出来看着还行

找到汽油的源头是油箱下面的管子老化裂开了

关掉橙色汽油开关拆掉旧管子,去修车店买了根新管子换上,漏油的事情解决

更换了新的油管,灰白色

下面解决充电的事情,找了个母牛的插线板,拆开,焊接15米3芯电线

十块钱的电烙铁,效果只能这样了

另一头也焊接之后缠绝缘胶带,毕竟电流大,焊接比较靠谱

原配充电线是16A大插座,只能16转10先充着,充电风扇转,充满停止

充电过程显示电量100%,充电前是50%,比较抽象

充电正常,开始整备卫生,找来扳手和套筒拆座椅,里面全是泥沙,钓鱼佬名不虚传

先拆副驾驶,再拆主驾,最好拆后排

主驾的座椅要从副驾车门拿出来,下面沙子更多

海尔有线吸尘器干活还行,戴森的无线电池饿死了

处理完前面处理后排,垫子肯定是不能要了,掉渣,扔掉

织物座椅也比较脏

座椅靠背是可以卸掉的,支架也有点锈了

座位下面有铰链,4颗螺丝固定,有一颗锈死了拆不下来

去修车店借了13mm 套筒,花5块钱借了瓶螺丝松动剂,总算把所有的螺丝和工具喷了一遍,
修车店美女老板娘表示很高兴

拆完后座之后拆电池仓,里面4块12V100Ah电瓶,前面机舱还有一块

电池上都是尘土

拆下来的座椅靠背,清理之后再说

做工比较粗糙,座椅里面藏一个金属块,根车身上面的金属钩子挂紧

靠背则是用车身上的金属扣子链接,感觉不是很靠谱,压下灰色按钮就能弹开

后门是钢化玻璃,固定螺丝也生锈了

做完卫生,把座椅装回去

关闭发动机,纯电行驶了一圈,感觉电池有很大衰减重新打开电池仓检查

里面全是尘土,吸尘器清理干净之后用万用表测量,第三块电池电压偏低

搞了个15V的电源给它补电,

又开了一圈,电池电量低了,重新充电循环,第三块电池电压还是低,只有11.7V,
看样子需要更换这个电池,以及换新500块钱,还是去老头乐店里以旧换旧吧

网友A:
恭喜~恭喜,又搞了一个新玩具,这玩意8个电池吗?

网友:
交警不管吗?
我们这里不让上路了

网友B:
电池可能不行了,重新更换一组电池,价格不低啊。

网友C:
这价格真香,小地方用来代步合适...

二○二五年十月七日

网友D:
折腾这种旧车有些费工夫

网友E:
这个真心不建议买,都是违法上路的,也没有保险,老人开不安全。
路上最怕这种无牌无证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又搞了一个新玩具,这玩意8个电池吗?

5块电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警不管吗?
我们这里不让上路了

城里管,乡下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捡到宝了,

一分钱一分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可能不行了,重新更换一组电池,价格不低啊。

换一组新电池要2~3000,
不合适,所以单独换其中一块,以旧换旧,二三十块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真香,小地方用来代步合适...

是的,遮风挡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这种旧车有些费工夫

确实费功夫,各种配件仪表买了一堆,慢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心不建议买,都是违法上路的,也没有保险,老人开不安全。
路上最怕这种无牌无证的车。
...

保险是个问题,
车速最高35,跟电驴差不多,安全性应该能接受,多注意一点哈哈

网友:
村里开一开没问题,就别上路了主要是没保险,是个问题

网友:
真不错   起码有个东西 为你遮风挡雨了。。。价格还行。。。

网友:
2000块钱买个遮风挡雨的车,还要什么自行车呢,好东西啊

网友:
2000确实便宜 ,5个废旧电池也能卖700吧,还有增程发电机, 感觉挺超值,我买个二手两轮都花了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