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网络升级,咨询升级方案

楼主:
自用单模铠甲皮缆光缆6芯的,距离约800米,目前是使用单模100M,SC口光纤收发器连接,由于考虑到网络升级及日后冗余,想问下该如何升级光网络?

再仔细描述一下,光纤是单模的,光纤收发器目前是10/100M,两端接的路由,由于电信网络升级,普遍都百兆以上了,若内网不升级,那么这网费缴的比较划不来,因为若大于100M以上宽带,那么就被内网的100M给限制了,所以想咨询下内网这条光网络该如何升级最合适?是直接干到2.5G还是10G或者更高的?另外需要结合光模块及交换机等综合考虑还需要兼顾日后的网络升级冗余,特询问一下有经验的大神,我这方案该如何升级才是最佳性价比,感谢

网友A:
SC收发器换千兆的,一对也就50块钱不到,这个最省

网友:
一般使用,升级到千兆就行了,土豪请无视,一切都要最顶配的

网友:
6芯的上万兆也可以,价格也能接受。不过一般用不上。

网友:
没搞过这东西,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收发器换千兆的,一对也就50块钱不到,这个最省

想问下这光纤收发器,千兆的有2.5G还有10G的,这些哪种最具性价比兼顾日后冗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这光纤收发器,千兆的有2.5G还有10G的,这些哪种最具性价比兼顾日后冗余? ...

两边各放两个带万兆SFP+的交换机,8口2.5G带万兆SPF+的大概200块不到一台,模块看需要买,万兆模块双纤的也就是几十一个。

网友:
换千兆的光收发器就行了吧,便宜够用,2.5G以上的应该很贵

网友B:
没觉得有什么升级的必要,现在有哪里用得不爽了?

二○二五年十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觉得有什么升级的必要,现在有哪里用得不爽了?

电信包的是200M的宽带,自己内网是10/100M的光纤收发器,你说要不要升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信包的是200M的宽带,自己内网是10/100M的光纤收发器,你说要不要升级?

假如IPTV提供了100套节目,难道也要买100个电视么?

二○二五年十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IPTV提供了100套节目,难道也要买100个电视么?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对于网速的评测我是这样理解的200M的带宽,那么实际真实的网速应该是约200M/8约等于25MB/s,而光纤收发器按最高100M的带宽计算 100M/8约等于12.5MB/S。

换句话说就是极限网速被光纤收发器限制在12.5MB/S了,即瓶颈。所以才要升级,我只这样理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对于网速的评测我是这样理解的200M的带宽,那么实际真实的网速应该是约200M/8约等于 ...

请看9#...

二○二五年十月六日

网友:
  2.5G  这辈子不用再动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这光纤收发器,千兆的有2.5G还有10G的,这些哪种最具性价比兼顾日后冗余? ...

升级千兆成本最低,2.5G 10G需要下面接入交换机也升级,那样子成本就高了,千兆小交换机也就几十块一个,2+4万兆+2.5G的交换机是120一个,加上LC光模块差不多140*2=280块钱,千兆的话成本是50块加上下面接入交换机也替换的话差不多100块解决。具体的自己核算吧,万兆是用双芯模块,万兆单芯的话一个就上百了

网友C:
换千兆光收发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千兆光收发器就行了

请看,我是这样的网络,仅换千兆的光收发器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看,我是这样的网络,仅换千兆的光收发器就可以了吗?

同时总路由、分路由都要换成千兆才能完全利用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总路由、分路由都要换成千兆才能完全利用带宽。

感谢。那升级光纤收发器的话,按现在的市场实际情况来说,是升级到1000M?还是2.5g?还是10G?哪种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那升级光纤收发器的话,按现在的市场实际情况来说,是升级到1000M?还是2.5g?还是10G?哪种比较好? ...

目前千兆的便宜,暂时没必要用更高速率的设备。以后有需求再换也不迟,毕竟你路由器/交换机目前最多也不过是千兆的电口,10G收发器换上去也只能用千兆。